大家现在都在用什么NAS系统?

楼主(2021-03-11):
个人现在是Atom N2800+OpenMediaVault/OMV,鉴于N2800性能拉跨,挂个PT啥的倒是还能用,不过跑Docker不知道为啥总是卡卡卡卡卡,体验极差,不知道坛友们用的都是啥?

网友:
跑docker还是挺耗CPU的

网友:
我的n2800做软路由去了用过一年的freenas,半年u nas,最早用的debian+smb+迅雷远程。

网友A:
D2550跑omv,只开nfs和smb,够用。下载机独立,路由独立,独立AC+AP,Homeassistant服务器独立。

网友:
用的黑裙子,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500收的威联通212p3
只能说够用。。。
我发现我的需求仅仅只是webdav+qbittprrent
同步onedrive够用了。。。

网友:
折腾了黑裙折腾了U-NAS折腾回win

网友:
freenas,不折腾……

网友B:
2005年组了第一台下载机,当时用的是淘汰下来台机图拉丁p3 1.3的配置,然后开始玩低功耗,via c3、pm1.5、n270、j1900一路用下来,最早用2k3系统做下载机,然后omv、黑裙玩了一圈,现在还是回到windows,winserver2019,下载用比特彗星,百度盘,音频中心用foobar加远程播放插件,vbox挂了个hassio,hanewin开nfs共享,xampp开了个可道云如果主要用来下载,没有独立ip的情况下,linux下的tr和qb都没有win下的比特彗星给力,而且windows下软件丰富,想怎么玩都方便

网友:
玩客云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5年组了第一台下载机,当时用的是淘汰下来台机图拉丁p3 1.3的配置,然后开始玩低功耗,via c3、pm1.5、n ...

哥们 我刚入门nas 用过黑裙 u nas 不知道win的好用吗 黑裙没外网 多少别扭点

网友:
目前用黑群,很看好UNAS可以单硬盘休眠但软件少的可怜

网友:
WHS11跟WSS08R2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 我刚入门nas 用过黑裙 u nas 不知道win的好用吗 黑裙没外网 多少别扭点

当然好用了,平时远程桌面管理就行,下载的话彗星也有web界面,浏览器直接打开和tr、qb使用上差异不大,就是界面丑点罢了,其他没啥好说的,就是win系统,大家台机、笔记本最常见的系统

网友:
黑群,J1800的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D2550跑omv,只开nfs和smb,够用。下载机独立,路由独立,独立AC+AP,Homeassistant服务器独立。 ...

我用d2700,网上查跟楼主的N2800半斤八两,我用来挂tr下载,按教程学会了docker度盘

隔壁帖子有说可以docker挂签到,楼上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
黑群,不会折腾,我这安好没动过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5年组了第一台下载机,当时用的是淘汰下来台机图拉丁p3 1.3的配置,然后开始玩低功耗,via c3、pm1.5、n ...

我是挂PT……比特彗星还是算了(

NTFS我曾经有过非常糟糕的体验,不敢再碰了。总之现在就是对Windows越来越没好感了。

网友:
freenas或者truensa,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