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分析元件型号规格?跑步机主板

楼主(2021-03-11):
汇康跑步机1680-1
外甥的跑步机,曾经维修过(见图,有两处维修痕迹)

恳请前辈老师帮助分析元件的型号规格,谢谢

恳请前辈老师帮助分析元件的型号规格,谢谢

恳请前辈老师帮助分析元件的型号规格,谢谢

楼主:
我自己分析是整流桥,电流依据电机功率推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分析是整流桥,电流依据电机功率推导吗?

是桥,分析思路也对。

网友A:
可大不可小,一般1000V10A可能都够了.

网友B:
不可能只坏桥堆。开关管。保险管。续流二极管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大不可小,一般1000V10A可能都够了.

这次外甥跑步机故障表现,首先是2A保险管,他形容爆炸了,粉身碎骨了。换了保险管之后,机器能点亮了,速度可加减,电机不转。上次不是我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只坏桥堆。开关管。保险管。续流二极管都检查一下。

这次外甥跑步机故障表现,首先是2A保险管,他形容爆炸了,粉身碎骨了。换了保险管之后,机器能点亮了,速度可加减,电机不转。上次不是我维修的。好的,你说的三种,都在散热片上

楼主:
前辈老师们,据此再推荐一下,四脚桥堆,可控硅,续流二极管的参数型号,谢谢

楼主:
擦干净完全暴露了出来,额定8安培,电压800,极限电流200安培,我认为有保险管保护,它坏的概率较低?明天测试验证估计

楼主:
正向导通电流:8A
反向耐压:600V
貌似有保险管保护,也不容易坏?

楼主:
1E31AV FGA25N120
电流25A,电压1200
相比桥堆极限电流200
它坏的可能性大
如果国产品质如果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愿数码之家,持续经营,长期存在,既是分享,也是资料存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外甥跑步机故障表现,首先是2A保险管,他形容爆炸了,粉身碎骨了。换了保险管之后,机器能点亮了,速 ...

确定故障几个管都换掉,接着你还要拆掉电机的2个碳刷清理一下。

楼主:
确定烧毁,理由13之间,23之间,无论正反均导通

网友B:
电机碳刷拆掉,拍下电机转子图片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碳刷拆掉,拍下电机转子图片我看下。

谢谢你,等外甥拆碳刷,让他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