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个贴片管的参数,东芝D10电饭锅主板上面的H9

楼主(2021-03-11):
求助大神这个贴片管的参数,东芝D10电饭锅主板上面的,查不到资料

网友:
可以看下电路板吗?我想知道这个零件在哪个位置。

网友:
你应该照一张电路板正反面的照片,这样大家好帮你

网友:
目测应该是用在电源上面的,是一个贴片二极管。

楼主:
红圈的ZD3,借用论坛的图片

网友A:
丝印/打字H9  稳压二极管BZX84C16 16V

楼主:
上面是8008TM电源芯片

网友:
BZX585-C13 H9 13V的稳压二极管。可用1N4743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打字H9  稳压二极管BZX84C16 16V

淘宝看了丝印H9的有13v、16v和2.3v的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看了丝印H9的有13v、16v和2.3v的头疼

16V的封装不对,最有可能是13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看了丝印H9的有13v、16v和2.3v的头疼

那就只有跑一下电路再分折了。

网友:
指纹清晰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还有个办法,找一下板上还有没有同型号的,取下来测试一下是多少V的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圈的ZD3,借用论坛的图片

ZD3,是稳压管,不是普通的二极管,还得查稳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