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马斯克称燃料电池是智商税,用在汽车上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楼主(2021-03-11):
3月11日,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燃料电池是“智商税”,用在汽车上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网友A:
一个汽油车,加10L油能跑100公里以上
一个特斯拉 胯下藏着好几百公斤的电池 然后还得充电几小时。
哪个是智商税?
我不太懂。
大家帮我答疑下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汽油车,加10L油能跑100公里以上
一个特斯拉 胯下藏着好几百公斤的电池 然后还得充电几小时。
哪个是智 ...

肉食者鄙吧!实际上这货就是个嘴炮!氢燃料电池商用车是利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汽油车,加10L油能跑100公里以上
一个特斯拉 胯下藏着好几百公斤的电池 然后还得充电几小时。
哪个是智 ...

他说的是燃料电池,不是汽油,是说氢燃料电池车。
其实氢燃料电池只是电动车的一个过渡而已,目前是电池技术限制,容量,寿命,价格等等各方面有限制,以后电池越来越好了肯定是用的电池,直接核电站发电充电就行了,本质也是用的氢,当然说的是聚变核电站商用以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肉食者鄙吧!实际上这货就是个嘴炮!氢燃料电池商用车是利好!

燃料电池觉得还好
但是氢这种东西目前制备还是靠电解 也就是水通电一边产生氢气一边产生氧气
电解本身还是得要电
另外氢气贮存和运输是个难题 因为沾火就炸
锂电池技术啥时候能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把就好了
到时候手机也不用一天一充电了
最好像是手表一样 三年换个电池 美滋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是燃料电池,不是汽油,是说氢燃料电池车。
其实氢燃料电池只是电动车的一个过渡而已,目前是电池 ...

我的意思是 他搞得特斯拉 有点拉跨了
东北天冷的时候 经常看到买了特斯拉和别的车后面拉了个汽油发电机。

电池这块咱俩观点一样 锂电池确实基本停滞发展了 不知道啥时候能高歌猛进一下

至于可控核聚变商用?等着吧。。。估计退休的时候能看到就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燃料电池觉得还好
但是氢这种东西目前制备还是靠电解 也就是水通电一边产生氢气一边产生氧气
电解本身还 ...

现在主推的是用垃圾电也就是风电太阳能电解制氢,氢气的储存和运输其实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不用金属罐也就没有氢脆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一个是催化剂需要贵金属铂置换,还有个专利没到期,不过主要专利2025年到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推的是用垃圾电也就是风电太阳能电解制氢,氢气的储存和运输其实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不用金属罐也 ...

确实是个好路子
不过氢气危险系数确实比汽油高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个好路子
不过氢气危险系数确实比汽油高的多。。。

是啊!加氢站目前就炸了两个都是吓到一片人,乘用车要是加氢站在市区附近太危险了,但是要是商用车那种长途货运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加氢站目前就炸了两个都是吓到一片人,乘用车要是加氢站在市区附近太危险了,但是要是商用车 ...

之前搞工程的 走氢气的一根管子
外边还套了一层管子
里面走氢气 外边走氮气
那趟套管还要氦检漏
麻烦的一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他搞得特斯拉 有点拉跨了
东北天冷的时候 经常看到买了特斯拉和别的车后面拉了个汽油发电机。 ...

**朝的马克堆已经基本完成了,就差扩大规模了,不过等商用估计怎么也要30年,入土前能看到就不错了。电池这块其实不一定非要用锂电池,如果配合基建可以用锂电容瞬间充电,当然这个实现还是以聚变商用为前提,现在的电还不到可以这么玩的水平

网友:
能量守恒的定律还在,电池大的突破机会应该还是掌握在美日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