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简易防负载短路的电源保护电路

楼主(2021-03-11):
最近在做实验时不小心把电源输出端短路了,差点把电源烧了,于是便想到加一个短路保护电路,这样就不怕短路烧电源,由于电子知识浅薄,上网也收不到合适的电流,就根据自己掌握的一点点知识,画了下面这个电路,共用了5个元件(3个电阻,两个MOS管),用MOS管可以减小压降,图中P-MOS管控制N-MOS管的G极电位,正常情况下,P-MOS管G极由电阻R3接低电位,MOS管导通,这时N-MOS管的G极经R2电阻获得高电位,N-MOS管导通,负载端有输出;当输出端短路时,P-MOS管G极变成高电位,P-MOS管截止,同时N-MOS管G极因失去高电位而截止,负载端无输出,起到保护电源的作用。这个电路是否合理,有没有什么问题还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所谓短路保护,只是过电流保护而已。
这就有一个多大电流算过流呢?1A?10A?100A?
这个起控点不好选择,只能各个电路,各种适应,
所以呢,串联个保险丝吧!

网友:
电压被拉低就断开,用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电源线上串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电路,保护电路一定不能少。

网友:
可以参考锂电保护IC DW01的过流检测电路,或者直接用DW01改造下,不过我也没试过,楼主测试成功了不妨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直接串联一个保险丝就行了,还不用大改,太多电路容易增加故障率

网友:
这种改法很早论坛就发过了,只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使用不行 电流足够大短路瞬间MOS就挂了 根本就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
有一种方案叫eFuse,了解一下,一个IC外扩一只MOSFET或者内置MOSFET就可以实现极其可靠的过流保护,不需要自己绞尽脑汁设计一些连自己都无法掌控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