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士顿的盘螺丝是T几的啊?

楼主(2021-03-11):
如题,最好给个链接,省得我再去找了,先谢了。

网友:
这个螺丝是T6H!咸鱼上找100多合一的就有,便宜实用!

网友:
一套数码之家应该能解决
下单吧

网友:
看来楼主不经常上论坛,14年注册只有1200多,如果够的话,换套数码论坛的螺丝刀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明天搭手去,至于论坛的是不是有啥福利呀,我一般就两个板块,从不乱窜,所以孤陋寡闻了。。。

网友:
这是T6中空的,不然就拿螺丝刀,把螺丝中间的柱子给挖掉。
一般中空只做到T8吧,比较小的就没中空,要稍微找一下。

楼主:
    等不了了,直接暴力拆解,PS3111 AS2258都开不了,又没高版本下载的渠道,幸好还有个inic6081可以折腾一下,只不过B0KB的速度惨不忍睹。。。

楼主:
6081只跑到54%报错了,拆下来能认盘就不折腾了,反正乱七八糟的。

   [Log]
   Use Mask CE Mapping : 0
   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 : 28 (dec)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Info ] MP AP: V2.03(Normal), MAC Address: , ISP FW: SBFG71M2_20181219.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00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Success ] ISP Program PRAM OK.
[ Success ] eFuse Info
       UART : Enable
       JTAG : Enable
       Trim good die : 01
   Get Controller ID : 30_1B_01_09_17_17_01
       Trim good die : 01
       Y Coordination : 30
       X Coordination : 1b
       Wafer ID : 01
       Lot ID 4 : 09
       Lot ID 3 : 17
       Lot ID 2 : 17
       Lot ID 1 : 01
       CTL Version : 03
[ Success ] Check eFuse OK.
[ Success ] Verify param.ini with Device Info OK.
   Do SDR Write/Read Test, SDR Size= 32 MB
[ Success ] DMA Write_Read SDR test ok, Total take 2.172 sec.
[ Success ] Set Erase Type : 09
[ Success ] no need reset CE MASK
   Do EraseAll, Type=0x09
[ Success ] Full Erase All Block OK.
[ Success ] Detect Thermal Sensor:
   Thermal Sensor (0) Existing.
[ Success ] Detect DDR_Thermal Sensor OK.
[ Success ] no need reset CE MASK
   Start Scan Bad Block Progress ...
   ScanBad: set_SSDSize= 234441648
        Vender_MaxBad_PerPlane with LBA= 234441648
   Die Size = 256 GB
   (FW)Max_badblock_perplane = 84 (Setting)Max_badblock_perplane = 0
   Get Max Bad block number per Plane= 84
   FlashNumber=3, MaxBad_perPlane/Die=84
        CENo_0/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7, Plane1=5, Plane2=3, Plane3=4
        CENo_4/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9, Plane1=4, Plane2=2, Plane3=4
        CENo_8/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7, Plane1=3, Plane2=17, Plane3=3
[ Success ] Scan Bad Process OK.
   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 : 28 (dec)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Do PreFormat:
   Read PF Data....
   Do PH Data Done
[ Success ] PreFormat-WriteInfo process OK.
[ Fail ]  Error Message :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 SBRM02.0
             Error Code : I_B67
             AP Command : [a1]-[8]-[e]-[0]-[1]-[0]-[0]-[0]-[e0]-[ec]-[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14:37: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不了了,直接暴力拆解,PS3111 AS2258都开不了,又没高版本下载的渠道,幸好还有个inic6081可以折腾 ...

这版本,我有玩过,因为是71版号固件,我特别记是B0KB,A400还有B16方案吧,外国很推。
金士顿的用料明明就比别家好,不懂大家为何骂的要死,S11板子中,只有它的有热传感,记得设定中要开,短接又有短接孔,其它家的只有触点。
量产我记得很好开,好像没用什麽特殊版本开。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 SBRM02.0
跟SSD MPTOOL v2.2.22的BUG很像
有时断电重接,可能已开成了。
=========补充下,有时可以用SSD MPTOOL v2.2.22先做一次清空。
然後你再用6081开,就会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版本,我有玩过,因为是71版号固件,我特别记是B0KB,A400还有B16方案吧,外国很推。
金士顿的用料明明 ...

是的,说得不错,我也是报错后才打开温度传感这个选项的。

网友:
只玩MLC 飘过~~~

网友(2024-09-16):
我的好像也这款,看看看看能不能折腾好

网友:
我有几个,都不会搞,拆颗粒贴U盘,可是这个颗粒都是一吹就挂

网友:
坛里固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