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wm调速

楼主(2021-03-11):
弄了几个pwm调速的直流无刷电机,看到闲鱼里面有用这个驱动板子,我试了一下电机,pwm黄线和正极直接连接电源就是最高速能转,闲鱼里就是有人用的这个板子驱动的,就是pwm黄线看不清楚怎么接不知道,有大神懂吗!

网友:
PWM调速,只是调电压改变转速,这样输出功率是不是不稳定呢?
比如起重装置肯定不能这样玩啊

网友A:
底下的那个电机看起来像是无刷的,要是无刷的上面的那种调速器就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下的那个电机看起来像是无刷的,要是无刷的上面的那种调速器就不能用。 ...

无刷电机自带驱动板,另外供电,这个只当做PWM发生器使用,给无刷电机驱动板调速PWM信号
图上应该是把电机正负极跟板子输入正负极并在一起,输出正极接电机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自带驱动板,另外供电,这个只当做PWM发生器使用,给无刷电机驱动板调速PWM信号
图上应该是把电机正 ...

按照你说的方法不行,pwm线和输出正极并在一起,输入是接输入,输出接输出,最高电压18v可以调节,19v-24v调节电机不转,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无刷电机的PWM信号不需要这么高电压,一般5V就可以了,模块用5v独立供电,跟电机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的PWM信号不需要这么高电压,一般5V就可以了,模块用5v独立供电,跟电机共地 ...

我刚才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控制板输出的占空比,18v一下能测到占空比,超过19v就测试不到占空比,电机是通过调节占空比实现调速的,就是18v以内电机可以调速!超过19v电机不转,也测占空比了!

网友:
一般是5v PWM调速吧

网友:
我有一个,接12v机箱风扇的,很好用。只要接正负极就可以,另外2根不用接空着就行。

网友(2022-08-04):
楼主搞好了吗?我也想搞

网友:
简单的555调速电路啊, 直接控制直流电机,PWM 的话应该从MOS管控制端取线连接电机PWM 端

网友:
直接接红线黑线 就可以吧 这个调整板是直接控制电压的 上面有MOS管 直接驱动电机正负极就可以 如果你要PWM信号需要把黄线接到MOS管的G极也就是555输出第3脚  另外红线黑线要直接接到电源的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