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怡成血糖仪改造与测试!

楼主(2021-03-11):
怡成血糖仪改造与测试!开机不能使用,很快关机。判断电池亏电

没有这种电池,不如改造一下。

拆开看看构造。

测试耗电情况

焊接上电池盒

这样使用起来,电池容易更换,也可以使用很久了。
完 。

网友:
加个小锂电更方便,这么小电流,用电脑主板上的纽扣电池也行吧

网友:
AG13电池很常见的,5块钱买一板

网友:
电池容易更换

网友A:
血糖仪都是白送的,试纸值钱。

网友:
换机器吧~
这东西都是买试纸送 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试纸价格比罗氏便宜。我的改装想法做占位器,接线到外置五号电池盒应急用。

网友:
电池是很常见的电池,只是楼主手里没有吧,这么一改,能用好久,估计血糖仪坏了,电池都还有电呢

网友:
谢谢分享。。。。又可以省了好多钮扣电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血糖仪都是白送的,试纸值钱。

买了试纸,血糖仪不好使了 ,无奈呀

楼主:
测量设备不敢提高电压,结果买了试纸,血糖仪没电了 。。。

网友: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把电池盒固定到背面,托个尾巴不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试纸,血糖仪不好使了 ,无奈呀

你觉得在效期内能用完,就再买一盒试纸送血糖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