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改感应加热 检锅不过停止加热

楼主(2021-03-11):
手头上有几个吃火锅的那种电磁炉,改了个感应加热,现在有个问题,铁器可以通过检锅,但是加热到某个温度后(暗红色)检锅不过停止加热,这个电磁炉是脉冲检锅,原加热盘电感是132uH,改的线圈是124uH,在些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玩过这个的,怎么才可以继续加热,线圈电感量用不用调整(增还是减),检锅电路有没有调整量(是不是只有改程序才行)?

网友A:
去掉检锅电路啊

网友B:
应该是检测到温度过高,停止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检锅电路啊

呃,这个不能直接去掉吧,MCU应该是要数脉冲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检测到温度过高,停止加热

锅温那个电阻没接,好像和那啥磁筹摩擦阶段有关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去掉很可能瞬间炸管

网友C:
温控你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控你要去掉?

温控己经去掉了,现应该是加温到居里点磁阻滞变化造成的检锅不过而停止加热的

网友:
几个检锅大电阻要不要改变一下,330k 820k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