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艾玛电动车充电器48V,求助3842改电压24v

楼主(2021-03-11):
这个电源不折腾了,看样比较麻烦,找别的电源
感谢感谢大神的帮助

求助,还没开始研究,先求助,少走点弯路
1、想改24v  3A  T12用,这个电源是否可用,不适合就不折腾了找别的电源
2、需要改变压器吗,电流能否够,如果拆变压器是对折绕回去,还是圈数减半
3、高压一侧是否需要改

论坛看到有改可调电源的,本人比较小白,可能需要跑电路研究下
论坛大神多,帮看看怎么改
IC 3842
标了下正面位置,大神帮看看怎么改

背面贴片,贴片没有印丝,八脚应该是358吧,不知道哪个是431

参数48v  1.8A  充电器

板子正面  IC 3842

78l05  c1008  1n4741稳压管(看不太清)

这是个啥,什么开关吗

BT151

7N60

7N60 mos    变压器  肖特基散热片

求助,还没开始研究,先求助,少走点弯路

1、想改24v  3A  T12用,这个电源是否可用,不适合就不折腾了找别的电源
2、需要改变压器吗,电流能否够,如果拆变压器是对折绕回去,还是圈数减半
3、高压一侧是否需要改

论坛看到有改可调电源的,本人比较小白,可能需要跑电路研究下,
论坛大神多,帮看看怎么改

谢谢

网友:
跨度太大了,不好改。直接改容易打嗝,要改好估计要重绕变压器

网友:
把3842换成3843试试, 这样我把108v的充电器改成56v,把59v改成29v。参见我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39970&extra=

网友:
想改24V的话,7脚需要另外接供电电压*16~20V)。还有一个问题是该电源的输出电流并不大,才1.8A,供应T12不够。想改的话,需要重新更换变压器。副绕组需增加一倍,输出绕组线径加粗,匝数减少。此外,输出整流二极管等得更换更大功率的。431的取样电阻也得重新计算更换。但增大电流后,原PCB的线路可能不允许,相关线路至少得加锡。

网友:
一般可以上下一块电瓶的电压,但是再大了不好改,容易打嗝,比如48V的可以改36或者60,而36的改24也没问题

楼主:
这个电源不折腾了,看样比较麻烦,找别的电源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