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方牛电压怎么量

楼主(2021-03-11):
可调电源的方牛电压不知道怎么量     方牛尺寸长150mm   宽80.5    高132   原机电压60v电流10a

楼主:
可以通电  但是电压不知道怎么看 从左到右黄黑30 黄绿5.2 黄蓝13.7 黄红43 黄黄29.4 黑绿24 黑蓝6.1 黑红13.8 黑黄0 绿蓝8.4 绿红38 绿黄24.5 蓝红29.4 蓝黄15.6 红黄13.6

网友:
左侧的两根绿线应该是交流输出(有标识)。

网友:
看一下变压器次级绕组漆包线的引出位置,最里面的是0V,以黑线为公共点测一下黑线和其他几根线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