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罗技MX Master3 电磁滚轮结构

楼主(2021-03-11):
很多鼠标都有可以关闭段落感的滚轮,大多是手动的机械结构。
罗技MX系列一直都有自适应阻尼的功能,鼠标会根据滚动速度判断是否需要释放阻尼。

这代之前都是依靠电动机和机械结构实现的阻尼和非阻尼两种状态,3代通过磁保持电磁铁和钢片实现的,
由于没有需要移动的机械结构,模式切换时没有明显的声音反馈,相比机械结构阻尼力度也有所减弱。

使用了52832做主控,滚轮是实心铝件,欧姆龙10M微动

这面可以看到线圈和电磁铁在滚轮中间。

这个角度可以观察到,有一圈带齿的钢片嵌在滚轮里,同时电磁铁也有一些齿

滚轮的传感器从光栅改为了霍尔,靠近滚轮有一颗铁氧体磁铁。

再贴一个一代的MX master滚轮,机械结构+光栅编码器

总的来说用起来还不错,就是阻尼比前几代轻了,使用习惯需要调一下。

这么看来,广告上贴的结构图还挺还原的

end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级的鼠标滚轮和编码器,楼主要是能多上传这个鼠标的拆机图就更好了

网友:
原来是铝合金滚轮,几年前我见过类似的,以为是铅锌合金配重。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贵且高档的鼠标。用过最高级的还是罗技的MX518

网友:
看上去就高大上,不知道是不是很费电需要经常充电

网友:
一代二代滚轮是一样的结构 沿用了大革命的滚轮 但是却十分容易出现滚轮无阻尼问题 三代看起来彻底换了滚轮结构 阻尼变小了 故障率应该也低了

网友A:
硬生生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做得如此复杂。只能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生生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做得如此复杂。只能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还请设计出简单可实现的设计,我也好奇应该如何提高用户体验又降低成本

网友:
这个高档,不便宜

网友:
铝合金滚轮的确太高大上了

网友:
手里也是有MX Master 1和3。1的滚轮寿命不太行,用了4年自己拆开换过好几次那个阻尼结构里面的小弹簧,电机那块的传动装置用久了也容易脱出来。3代没拆过,但是滚轮切换阻尼那部分应该是没有机械接触,全靠电磁了吧?耐久应该比1代强太多了。阻尼感确实比1代弱不少,有点遗憾。MX Anywhere 3的滚轮也是电磁的,但是阻尼在Logitech Options里面能调,阻尼拉高了之后那手感才是真的爽到飞起,阻尼感很明显很清晰但是又不像机械结构带来的阻尼那种很硬很有棱角的感觉。不知道Master 3后续有没有可能实现阻尼可调了

网友B:
MX Master拆开拔掉了切换电机的线,不用每次新装系统要去软件里面调一次,用不习惯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X Master拆开拔掉了切换电机的线,不用每次新装系统要去软件里面调一次,用不习惯自动切换 ...

为啥花这个冤枉钱……

网友:
也是用的这个鼠标,从大革命,PMX,M3一路用上来了很满意,俨然已经被罗技的滚轮俘获了,感觉再也接受不了别的鼠标了

网友:
静音效果好

网友:
900元钱买一个鼠标?我拿不出来。。。。。。

网友:
阻尼时发电给电池充电???

网友:
这是一个高档的鼠标啊,谢谢!

网友:
开始还以为是电子助力,仔细一看,原来是电机短路。

网友:
太高级了,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