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电动工具功率的问题,是虚标了还是我测试方法不对?

楼主(2021-03-11):
又买了个国产的万用宝,拆开看了 做工不错很喜欢 正规产品。 就是功率标称400W

我用功率计插座测试 空载也就110W 工作中测试 最大也就200瓦  是虚标了吗

工具体积和重量与100MM角磨机差不多 ,苗条一点点。万用宝重1.5KG 角磨机1.8KG

网友:
计较这个没啥意义,能切得动不会因为标200W就切不动,切不动的也不会因为标400W就切得动,额定功率主要还是用来给动力分级的参考,你没法确定厂家是在什么样的负载情况下测得的额定

网友:
你确实没有测试条件。这不是一只功率计就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一般串激电机的空载是额定的一半左右

网友:
这牌子在国产里面好像算可以的了,应该不至于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