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U303U笔记本无法充电维修,BQ24780S电池管理电路故障引起

楼主(2021-03-11):
今天接修邻居的一台华硕U303U笔记本,说是突然某天充电符号变X了不能充电了,最终电池耗尽无法开机,只能插电源适配器开机,开机检查电池符号里确实有把黑X了,一拔充电器就断电。

任务栏的电池符号变成“叉”了

拆后盖D壳,插上充电器测试充电输出端(即电池正极端)只有1.39V电压,电池本身额定电压是11.31V,明显充电电压异常。

卸下电池

卸掉处理器的散热管,准备拆下主板

拆下主板,发现靠近电池座背面的TI BQ24780S充电IC旁边有腐蚀(下图画红圈处),据邻居说小孩也在用,估计是进过水
(这面全图忘记拍了,网络上找了一张,来自迅维网)

显微镜放大故障部位,可以看出进水痕迹

洗板水清洗,电容上端发绿了,下端的走线也把阻焊层绿油腐蚀了,热风枪先拆下此电容待检测

用万表测试电容上端焊盘与右边的过孔及上部的电容未通,未拍照片,用刀片刮开表面,再洗干净,明显的断开了线路了,查了BQ24780S参考电路,图纸中的C10电容腐蚀坏,就是C10处的十字公共点四条线全断开了。

BQ24780S充电管理芯片外围电路

BQ24780S第20脚是SRP网络,充电电流检测功能

从我U盘板上拆了个0.1uF-0402的电容焊回C10处(实际华硕笔记本电路并不是C10,无图纸未知位号),上端与右边的过孔飞线接通电路,装回主板到C壳

插上充电器,测试充电输出空载电压为12.59V,扣上电池排线座充电负载电压为8.56V(电池早已无电,已在慢慢充电了)

装好主板及电池所有的固定螺丝,贴个保修贴,哈哈哈!

装好D壳后盖,插上充电器开机,右下角电池符号内已无X了,测试期间已充到15%了

电量充满还需要1个多小时,欧耶,完美修复主板不充电!

PS:此主板板载CPU及内存,如果更换,主板材料成本约750元左右,小贵,换主板还得收人工费用,800多点了,修好原主板为邻居省了一笔不小的费用,维修费用远低于主板价啦!

bq24780S_datasheet_1to4 Cell HybridPowerBoostMode.pdf

楼主:
板载4GB DDR内存,邻居自己在扩展槽上加了条8GB的内存条,总内存12G了

网友A:
750块的带u主板,肯定不是什么好u

网友B:
技术高明,需要在放大镜下完成修理作业,跟医生做手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块的带u主板,肯定不是什么好u

i3 6代U  4G内存,商家卖750元,一般般啦,原机是i5的U,C壳上有标贴写了i5,忘记在系统中看是第几代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的另一面,只用放大镜拍了图,靠近电池座的背面借用其它论坛一张图,就是这个位置

...

这位置怪不得我翻来覆去的看都没找到

网友D:
放大设备不错。。。。。。

网友E:
SMBus 1-4 cell Buck battery charge controller to support hybrid power boost mode

搜了下,好像这个IC的故障率挺高的

bq24780S是德州仪器的 1 到 4 节混合动力升压模式电池充电控制器,支持电源监视和处理器热量监视。目前应用范围很广泛的,主要是用在笔记本、超极本、可拆卸平板电脑和常规平板电脑上。

现在很多笔记本上用的都是bq24780S,为什么这款芯片这样受笔记本厂家喜爱的,主要是因为该芯片有以下主要的特点:
1、bq24780S 器件是一款高效同步电池充电器,所含元件数较少,适用于空间受限的多化合物电池充电 应用。bq24780S 器件支持混合动力升压模式(之前称之为“涡轮升压模式”)。当系统电源需求突然超过适配器最大电源水平时,可利用此模式对系统放电。这样适配器就不会受损。
2、bq24780S 器件利用两个电荷泵分别驱动 N 通道MOSFET(ACFET、RBFET 和 BATFET),以便自动选择系统电源。系统电源管理微控制器可以通过 SMBus 对具有较高调节精度的输入电流、充电电流、放电电流和充电电压DAC 进行编程。
3、bq24780S 器件可监视适配器电流 (IADP)、电池放电电流 (IDCHG) 和系统电源 (PMON),以便主机根据需要控制 CPU 速度回落或减少系统电源。
4、bq24780S 器件可对 1、2、3 或 4 节串联锂离子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了下,好像这个IC的故障率挺高的

故障率可能高,因为量大很多笔记本有用它,但此例故障非IC本身问题,TI做充电还是很牛的,手机也很多用它其它型号,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设备不错。。。。。。

俺没钱钱,不然会买个更好的电子显微镜(放大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高明,需要在放大镜下完成修理作业,跟医生做手术差不多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不算高明,稍懂电路的坛友应该都能修。。。

网友:
优秀作品, 值得学习!

网友F:
这种轻薄本的电池中没有BQ的管理芯片吗,要是圆柱电池,电池应该就锁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轻薄本的电池中没有BQ的管理芯片吗,要是圆柱电池,电池应该就锁上了 ...

聚合物锂电池,轻薄笔记本用不了18650电池

网友G:
电池过放了居然还能充电,良心企业啊

网友:
手艺很棒,回贴支持!

网友:
有个k53S的主板无显示,能修么?

网友:
绿波电龙 淦南桥 对不起走错片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池过放了居然还能充电,良心企业啊

用在笔记本的电池还是都不错了。我2012年的上网本电池早就用不上了。没事拿来拆开3节18650单独用到电筒上电压电流容量都正常。比我买的新电池还好用。现在还在用。

网友:
我想知道收了邻居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