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复古586单片机式电脑BTplug后续,吹掉损坏的内存颗粒,跑下传奇服务器试试

楼主(2021-03-12):
复古586单片机式电脑BTplug后续,

先找板子练练风枪,这手机板子不合适,还是没有吹。

就吹这个坏的内存条吧

金手指烧了一个。

上风枪。

网上找的简易说明书

操作前将风量调至最大, 温度调至300, 进行整体预热
然后逐步的增加温度,一般在350-450, 根据加热的时间判断
差不多了就开始用镊子去夹或者撬芯片, 直到芯片脱落
关机准备,搁架子上让它自己温度降下来, 降到个100度, 就可以断电关机了

先将贴纸清理掉

先将贴纸清理掉

清理残胶

清理残胶,金士顿正品

高温胶带裹上

高温胶带是假货吗?吹吹就缩了融了

垫板也发出了臭味 起泡了。

找个铝灯板打底

大约1分钟 350度,吹下来了

大约1分钟 350度,吹下来了

又吹下了一个,
用松香清理下焊盘,结果越搞越脏,

知道了得用焊膏,不能搞重复用了的有污渍的松香了。

上主角

假货高温胶带,

这个板子厚些,吹的时间长一点。

假货高温胶带,

这个板子厚些,吹的时间长一点。

破损的内存颗粒

和内存条上的金士顿颗粒比较下

焊盘,稍稍清理了一下 有搭锡,没有全清理。

将金士顿的内存颗粒放上面看看,焊盘倒是对的上
不知道能不同兼容啊、

接12V 电源,将输出接了个USB 母口,这样好接 论坛上兑换的USB 表头,
看电压电流直观方便了。
这次终于做了5.5转个转USB 母口线
电压高了点,

之前的电流,电流小了一半。

现在只有 主芯片温热,
内存颗粒 还有原来发烫的电感 没怎么发热了。

看来先吹吹下这个破损的内存颗粒是对的,不然迟早烧板子。

楼主:
一些简单的风枪烙铁 使用 操作前将风量调至最大, 温度调至300, 进行整体预热
然后逐步的增加温度,一般在350-450, 根据加热的时间判断
差不多了就开始用镊子去夹或者撬芯片, 直到芯片脱落
关机准备,搁架子上让它自己温度降下来, 降到个100度, 就可以断电关机了

注意:一般使用不应该超过380℃。如果有需要使用较高的温度,短时间的使用是被允许的。
2.温度锁定
●温度设定到适当温度。
●用螺丝批在温度旋钮下顺时针拧紧锁定螺钉直至温度设定旋钮不动。
●温度重新设定时,逆时针旋转螺丝批松动锁定螺钉。
3.烙铁头不沾锡的原因
●烙铁头温度超过400℃。
●待使用中烙铁头沾锡面没给予适当的加锡。
●在焊接、除锡、修理、补焊等作业中缺少助焊剂。
●烙铁头在高硫含量或干燥的海绵以及碎布上擦拭。
●接触到有机物如塑胶料、矽(硅)质油脂及其它化学品。
●使用不纯洁和低含锡量的焊锡。

烙铁头的更换及处理
烙铁头可以旋松套筒取出更换。控温台电源一定要关掉,并且让烙铁头冷却下来后方可取下烙铁头,清除在套筒固定处所形成的氧化物灰尘。必须小心避免此灰尘进入到眼睛。更换烙铁头并以正常手的力量锁上套筒。
更换新烙铁芯时,应将烙铁芯伸出不锈钢导管23mm,再锁紧手柄内烙铁芯安装螺钉
注意:必须要小心,不要锁得过紧,否则会损坏发热体。

一般的清理
●烙铁握把或控温台外壳可以用布沾少量液态清洁剂清理。
●请勿将控温台浸入流体中或让液体流入外壳。
●请勿使用任何溶剂清理外壳。

全新的烙铁头
●更换烙铁头请使用安泰900M系列或选用原装进口936烙铁头。
●当任何时候使用全新的烙铁头时,请依下列步骤操作,将使烙铁头使用寿命大大地加长。
⑴ 将温度设定控制旋钮转至低温位置。打开电源“开关”。
⑵ 加温到达200℃后,在烙铁头沾锡面加含助焊剂的锡丝。
⑶ 在200℃持续加温五分钟后,再将温度设定控制钮转至适当的使用温度位置。
⑷ 到达适当的温度后,即可开始使用。
注意:当任何时候使用全新的烙铁头时,每天最好能将烙铁头取出并清理内部异物!

烙铁的正确使用
●烙铁的握法﹕A﹒低温烙铁﹕手执钢笔写字状。B﹒高温烙铁﹕手指向下抓握。
●烙铁头与PCB的理想角度为:45℃。
●烙铁头需保持干净。
●使用时严禁用手接触烙铁发热体。
●使用时严禁暴力使用烙铁(例如﹕用烙铁头敲击硬物)。

烙铁头的维护保养
为了确保让控温烙铁运作功能良好正常,请注意下列建议。(如果烙铁或控温台有某些因素造成功能运作不正常,请洽最接近的服务处的服务支援)。所供应的烙铁头全都是合金头,如果使用得当,将会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关机停用前一定在烙铁头沾锡面加适当量的锡,只在焊接前擦试。
●不要让烙铁头长时间停留在过高温度,易使烙铁头表面电镀层龟裂。
●在焊接时,不要给烙铁头加以太大的压力摩擦焊点,此过程并不会改变导热性能,反而会使烙铁头受损。
●绝对不要用粗糙的材料或锉刀清理烙铁头。
●如果表面已氧化不沾锡,视需要可以用600~800目的金钢砂布小心摩擦并用乙丙醇或相等的溶液清理, 加温到200℃立即?澄 苑乐拐澄  趸 ?
●不要使用含氯或酸过高的助焊剂。仅使用合成树脂或已活性化的树脂的助焊剂。
注意:每24小时或最少一星期一次,将烙铁头取出清理并清除套筒内异物。

安全守则
当电源接通时,烙铁头温度处于高温状态。鉴于滥用可能导致灼伤或火患,请严格遵守以下事项:
●切勿触及烙铁头附近的金属部分。
●切勿在易燃物体附近使用烙铁头。
●通知工场其他人员,烙铁头极易灼伤,可能引发危险事故,休息时或完工后应该关掉电源。
●更换部件或装置烙铁头时,应关闭电源,并待烙铁头冷却到室温。

为避免损坏电焊台和作业环境安全,应遵守下列事项:
本产品使用三线接地插头,必须插入三孔接地插座内。不要更改插头或使用未接地三头适配器而使接地不良。
●如需加长电线,请使用接地的三线电源线。
●切勿使用烙铁头进行焊接以外的工作。
●切勿将烙铁敲击工作台以清除残余,此举可能严重震损烙铁。
●切勿擅自改动电焊台。
●切勿弄湿电焊台,或手湿时使用电焊台。
●焊接时会冒烟,工场应有良好通风设施。
●使用焊台时不作任何可能伤害身体或损坏物体的妄动。

运行的它的USBXP
内存还是 256 ,
没有变成 384 ,

也许在 BIOS 里面可以设置下成单通道,会变成 384
也许硬件上只能成对使用

下次尝试着下进BIOS

系统有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硬件故障上问题

还是因为这个没有 CF 座

这个CPU 算力 程序运行不了,
它可是98下都能运行的程序。

换了一个USBXP ,应该是 这个板子最开始官出的GHOST。

确实是管理员身份

拿出我早期买的碟子,

先是DBC2000装不上去,后来找了个网吧板的DBC2000 装上去了。

服务器程序可以运行,

但是马上崩了

虚拟内存在这个USBXP 上开不了,2个版本都试过了开不了。

网上搜了下,有USBXP 其版本的可以开,

但是问题是,这个BTPLUG 不带显示器,根本不知道 别的USBXP 能不能跑起来

即使跑起来,又怎么远程连上去?

好在我淘的IDE 线到货了,

做IDE硬盘 系统试试

网友:
是不是也不能上传图片了

网友:
还去网购IDE线。家里的IDE线一堆。暴露年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些简单的风枪烙铁 使用 操作前将风量调至最大, 温度调至300, 进行整体预热
然后逐步的增加温度,一般在350 ...

高温胶带一般是用来绝缘的,不是让你这样用的,

上风枪时,都是用铜箔或者铝箔胶带,

网友:
我有ide硬盘一个,楼主要不要给你邮费到付即可

网友:
内存颗粒必须成对使用,更换如果型号不同也要成对更换

网友:
256M还是小了,windows xp系统有点跑不动,要折腾还是先把缺的内存修上比较好

网友:
垫板要用耐高温的垫板,你那是普通的切割板,高温一吹没着已经挺好了。胶带的确是假货我用高温胶带350度吹一点变形都没有

网友:
我还有块500G的ide硬盘,是否需要呢。

网友:
谢谢分享。这车开很66,三二两下就成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温胶带一般是用来绝缘的,不是让你这样用的,

上风枪时,都是用铜箔或者铝箔胶带, ...

高温胶带就是这么用的,不要误导别人,只是lz买到假货聚酰亚胺胶带了而已。你上铜箔/铝箔胶带,背面的亚克力胶是不耐高温的

网友:
586处理器还是第一次看到了

网友:
从来没吹过内存,就吹过闪存片,估计方法差不多

网友:
之前用风枪吹板子,可能是温度太高了,板子鼓包了,后来就懒得弄了,要么像内存条这种单面有元件的,我就上发热板,烤一下拆芯片真的方便

网友B:
尝试换成nt系统在开传奇,比如win2k.  这个配置跑win2k3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换成nt系统在开传奇,比如win2k.  这个配置跑win2k3都没问题,

我也想啊,2K 比XP 省资源,但是做不了系统啊,没有显示单元,没有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啊,2K 比XP 省资源,但是做不了系统啊,没有显示单元,没有驱动。 ...

兄弟,你找一个ghost精简版的,硬盘转到其他机器上,直接ghost过去,然后换回硬盘,它就会自动安装到桌面位置的,至于找网卡ip这个应该不用我说了,记得修改自动安装脚本,改成默认自动打开远程桌面即可

网友:
为楼主的钻研精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