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如何为云石机添加调速

楼主(2021-03-12):
求教,前几天买了个云石机,看上面写的功率是近2000瓦,但看线材很细,
另外,本来是想买个电圆锯的,结果买了这么个玩意儿。主要用来切割木材
这东西买都买了,就不想退换了,想将就着用吧,但发现这东西转速太高,想弄个电钻啥的那样的调速开关装上,但又不知道这东西标着这么大的功率要选择多大的调速开关合适,或者是弄个外置的大功率的可控硅搞一搞
在这里想向坛子里面的老大来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切割木材还是电圆锯好用

网友B:
前两天坛友有改角磨机的帖子,找找吧。

网友C:
云石机换木锯片有点危险,当然自己偶尔用一下的话,小心点也可以,调速就用最简单的可控硅电路,那种风扇调速器,自己做不难,网上买的话,2000W的才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木材还是电圆锯好用

是啊,这不是买错了嘛,就想已错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石机换木锯片有点危险,当然自己偶尔用一下的话,小心点也可以,调速就用最简单的可控硅电路,那种风扇调 ...

转速太高了,看写着一万多转的,看木工锯片上写着不能超过七千转,所以要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坛友有改角磨机的帖子,找找吧。

好的,谢谢老大提醒

网友:
可控硅调速。

网友D:
还是买个新的,安全第一,要省几十块钱还是要你手指头,你自己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买个新的,安全第一,要省几十块钱还是要你手指头,你自己选了。

再新买个啥?

楼主:
也是这个想法,但看这个家伙标着功率那么大,也不知道是不是虚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是这个想法,但看这个家伙标着功率那么大,也不知道是不是虚标

这个就看你买的价格了,便宜货虚标的多。
昨天刚拆威克士电木铣,1500W,调速就是用BTA16-800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看你买的价格了,便宜货虚标的多。
昨天刚拆威克士电木铣,1500W,调速就是用BTA16-800C    ...

回头我简单买一个吧,用坏了再换就好了对吧,买的是什么一个最高版本的,说是铜电机,不到一百块钱

网友F:
用得不多 可以用云石机代替,锯木头不要调速,线速度差不多的。而且我的东城云石机和电圆锯旋转也是一个方向,安全性也不差。

网友F:
这个不是角磨机 没那么危言耸听 又不是专业木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得不多 可以用云石机代替,锯木头不要调速,线速度差不多的。而且我的东城云石机和电圆锯旋转也是一个方 ...

还是感觉太快,加个调速,加到单独的地方,不和开关放一起,这样就行了吧,
不然这家伙太快,太猛,声音太大,我家姑奶奶一直叫着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角磨机 没那么危言耸听 又不是专业木匠。

那倒是,有个用的就行
我当初还想着直接把我爹的手刀锯拿来开板了

网友G:
我也有圆锯也有云石机,简单使用大多时间用云石机因为它轻便,只是这东西需要养成好的使用习惯、每次放下锯的时候都要保证锯齿朝上,其他就毫无安全隐患了,也建议楼主用云石机,角磨机安装齿片切木头曾经伤到了左手食指至今疤痕犹在,跳锯使指尖的指甲、指腹轴向剖切缝了7针,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刻骨铭心的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圆锯也有云石机,简单使用大多时间用云石机因为它轻便,只是这东西需要养成好的使用习惯、每次放下锯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和忠告,我也是看了坛子里面好多老大哥们说这个磨光机上木工片很危险,所以才又买了这个云石机。磨光机是之前买的大焊的那个充电的

网友:
只要不要往回切就行,不然有很大的反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