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昭阳K42G奥运纪念版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1-03-12):
联想昭阳K42G奥运纪念版笔记本电脑,看做工怎么感觉很象IBM的thinkpad,先上个全貌图。。。有年代感的电脑,这么多年了还健在,这台电脑是深圳一个贴片工厂老板朋友蔡总的!
想想当初俺也是在2008年奥运时做了首款DIY U盘套件(当时与论坛站长总版主阿沐合作),还有多少坛友有此款U盘套件DIY的U盘,可以跟贴SHOW下!!!

拆下电池,再来张型号的近拍图,2008年7月2日生产

拆下后面的几个盖子,露出内部的一部分,硬盘被取下了,这张图没拍到

继续拆下D壳,主板一面的全图来了

拆下主板,正反两面全图上菜

拆键盘后未拍图,逐一装回一部分零件,开机启动,经典的XP系统

装上开关按键位的盖子,启动系统,完整全图来了

在中关村查了下07年款式配置还低点报价1万9千元,这个型号的笔记本太昂贵了,08年时报价也16000元,查阅后忘记截图找不到原文了,我当时肯定是买不起的,哈哈哈哈。。。。!!!

网友A:
因为这货有串口,单位现在还有一台,摔的屏轴断了一半,还能用。进过水,在客服修过主板。质量还不错。至今坚挺。

网友B:
有minisata,是不是还可以上个SSD,改善一下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minisata,是不是还可以上个SSD,改善一下速度

机械硬盘用XP系统速度也还可以,上SSD就没什么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货有串口,单位现在还有一台,摔的屏轴断了一半,还能用。进过水,在客服修过主板。质量还不错。至今 ...

可惜当时价格太贵,不是一般人想买的

网友:
那套模具的屏轴比较容易坏

网友:
性能是垃圾级别了,价格是天价级别了

网友C:
D壳设计很人性化,换里面的东西清理灰尘都不要大拆。想起每次给我那台8年前买的东芝的超极本清灰就头疼,都要拆散了才能装卸这些配件

网友D:
我有一台邻居送我的老联想电脑,不知道啥系列,只知道型号是G4300,配置也是不高,CPU好像和你这个差不多,内存2G,硬盘是250G SATA,当初也是用的是XP,后来我把系统升级到win7 ,去年冬天拆掉光驱,把这个机子升级成双硬盘,120G固态+250G 机械盘,系统做到win7  64位,速度杠杠的。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隐约记得以前有个和这款上盖一样的本子,不过是15.6的。忘了啥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壳设计很人性化,换里面的东西清理灰尘都不要大拆。想起每次给我那台8年前买的东芝的超极本清灰就头疼,都 ...

D壳好拆,螺丝规格少,清灰还算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邻居送我的老联想电脑,不知道啥系列,只知道型号是G4300,配置也是不高,CPU好像和你这个差不多, ...

电脑要用SSD,速度才快,HDD没法比

网友E:
很多新版本的软件都不支持xp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新版本的软件都不支持xp系统了。

是的,至少WIN7才支持

网友(2021-05-08):
以前的笔记本难怪那么贵,集成度太低,不大的主板上要放CPU,北桥,南桥,想要点性能还得放一块独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