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可孚血糖分析仪GLM-73拆机

楼主(2021-03-12):
可孚的血糖分析仪一台

插入随机带的监控片,机头自检完成后会自动显示OK

背面是电池槽,黄色的开关是弹出试条用的

型号和血糖仪的各种信息

机头用的是2032电池,螺丝也只有这一颗

上撬棒很容易就开了

声音不大的蜂鸣器一只

液晶屏和一个锅仔片开关

牛屎就牛屎呗,形状还好丑

三极管一个

24的存储器,用来存储每次血糖的测试结果,方便后期回看

监控片,这东西的作用就是用来测试机头功能是不是正常

外面看着挺唬人的,其实里面就这么个玩意

R1应该是个识别电阻,机头那边检测到之后自动执行自检程序

全部的零件,因为试条已经用完了,所以除了右下角三颗螺丝留下,其余都进了垃圾桶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作为一个垃圾佬,电路板上那密密麻麻的零件要全部拆下来啊,以后可能有用呢。

网友:
没搞懂 调那个什么东东的 那个插片的工作原理。好像只是个电阻而已。。。

网友:
扔垃圾桶了?估计又被谁谁谁捡到拿来论坛拆一波了……………………

网友A:
这东西测血糖应该不靠谱~

网友B:
难怪这两天的钢铁和有色的行情如此的暴躁!

网友C:
是朋友,我也正用着这款血糖仪,虽然不是十分准确,但作为参考还是不错的。关键是试纸便宜。楼主很是细心,详细的解剖让我大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测血糖应该不靠谱~

就是看个大概,跟医院的大生化结果比肯定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怪这两天的钢铁和有色的行情如此的暴躁!

它们的血糖没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朋友,我也正用着这款血糖仪,虽然不是十分准确,但作为参考还是不错的。关键是试纸便宜。楼主很是细心, ...

现在血糖仪确实便宜了,有时候赶上促销,十几二十块就能买到25或者50试条还带机头的,放在以前这东西可贵着呢。

网友D:
我一直在用这个血糖仪 而且买的是套餐 记着是一年八九十块600片试纸 每月给你发50片 误差肯定是有 比如说同一滴血 第一片试纸吸血后马上换第二片 出来的结果都有一点点不同 不过还是在正常的范围内 关键是成本很低 可以随时监控自己的血糖值

网友E:
做工还不错,能不能DIY个万用表之类的东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测血糖应该不靠谱~

医用靠谱的就两种,一种色谱的一种微电的,但是都要看试纸,机器就那么回事。

色谱的比肉眼强,微电的比色谱强。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血糖仪确实便宜了,有时候赶上促销,十几二十块就能买到25或者50试条还带机头的,放在以前这东西可贵 ...

其实很简单,以前色谱的,试纸依赖性没那么强,你可以用别家的显色试纸也差不多。

这微电的,只要电极不一样,就搞死你了。试纸依赖性非常强,而且时效更强,滴血后很短的时间不出数据也完了。

符合商业利益。机器便宜耗材玩死你。

网友G:
第一次看到这血糖仪用牛屎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在用这个血糖仪 而且买的是套餐 记着是一年八九十块600片试纸 每月给你发50片 误差肯定是有 比如说同 ...

勤着测试一下还是应该的,随时掌握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还不错,能不能DIY个万用表之类的东东呢

要是DIY好了主机,没地方插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很简单,以前色谱的,试纸依赖性没那么强,你可以用别家的显色试纸也差不多。

这微电的,只要电极不 ...

厂家说一般试条罐子开封后两个月左右就要求用完,否则会失效,坛友对超过两个月之后的试条有效性有没有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看到这血糖仪用牛屎芯片的。。。。。

以前我也没拆过血糖仪,这第一次拆就是牛屎。。。。

网友:
一个血糖仪10块测试条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