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螺钉!你到底是谁?

楼主(2021-03-12):
这里人多,求问这种螺丝叫法,搜剿多地无果,今天安一个挂钩,配送的螺丝是这样的,以前常见,x宝怎么搜都搜不到,特点:螺丝钉头带螺纹

网友:
这个确实罕见 老夫DIY10余个春秋 从未见过如此螺丝

网友:
应该还配了个装饰螺帽盖

网友:
非标件厂家定制产品吧

网友:
卫浴上边比较常用

网友:
不知道具体怎么叫,我搜了搜,也搜不出来同型号

网友:
有没有试过假货宝上的 拍照搜 ??

网友:
前几天刚买了,有邮费4.0¥gYjlcAgHYIK¥ https://m.tb.cn/h.4m6YK7Z  卫浴挂件浴巾架毛巾架安装螺丝配件包螺丝钉铜垫装饰盖膨胀胶粒

网友:
同型号没搜到,只搜索到类似产品,广告装饰钉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上传个照片试一下

网友A:
深水宝有的,见图片关键字

网友:
还是万能的机友强大

网友:
专业螺丝钉。可以去标准件问一下,河北永年的那种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水宝有的,见图片关键字

就是这玩意儿,貌似玻璃挂墙上也是这种螺钉。一直奇怪这些东西怎么安装好的

网友:
以前是带一个塑料卡子,帽子套上去,现在是直接旋在螺丝上了

网友:
也有这样的分体的,以前修万年历时都是这个,卫浴也有这个

网友:
毛巾架上面配送的膨胀螺丝,上面的那个是装饰帽.........

网友:
带装饰帽的螺钉,一般在淘宝上搜索到足够长足够粗,再选择合适大小的装饰帽就可以了,一般都是成套卖,直接连里面的塑料膨胀都有了。

网友:
见过,常用于浴室的镜、画上面用,通常还有个带牙的帽拧上去

网友:
为了方便固定那个装饰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