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苏泊尔球釜电饭煲维修

楼主(2021-03-12):
我的苏泊尔球釜智能电饭煲换新的电源板后通电正常,一会就闪跳,然后就没有显示了,再次通电只有轻微的尖哨声,没有任何反应。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按电磁炉的模式修,先检查几种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再分别查找不正常的原因。

网友:
我丈母娘家也是这个 有次内胆死活拿不出来 拆开看居然有一块塑料融化了粘在加热盘和内胆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磁炉的模式修,先检查几种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再分别查找不正常的原因。 ...

谢谢您的指教,我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磁炉的模式修,先检查几种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再分别查找不正常的原因。 ...

您好师傅,电源板是新买的刚换上时好用,过一会就不好用了,请教什么原因。

楼主:
您好各位老师,电源板是新买的刚换上时好用,过一会就不好用了,请教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