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1l迷你主机换了个主板,晒图。

楼主(2021-03-12):
        年底买的微型机,1.1l的,放在客厅做HTPC使用,偶尔远程办公。前段时间出现了几次开机不显示以及卡logo的问题,联系售后安排上能更换主板。
        售后还不错,直接安排上门更换,半小时不到就搞定了。发现两张主板虽然版型一样,但是主板颜色不太一样。
        在此有几个问题想询问一下各路专家们:
        1.这两个主板我对比了所有原件布线都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颜色呢?
        2.怎么判断新更换的主板是返修过得板子还是新板子呢?
        3.如图,有几个相同的原件前后两个板子标注的信息不完全一致,比如第一块板子是R22 016 17T,第二块是R22 013 098。第一个是1R0 2038,第二个是1R0 2016。第一个是3R3 2032H,第二个是MAGIC2R2。这上面不同的信息是代表什么呢?
       4.同样是MAGIC 2R2这个magic是品牌信息吗?
       本人混迹论坛多年,东西没少拆,但是这些东西实在是知识盲区。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元件丝印不同很正常,厂商会混用性能相同的不同厂家批次的元件,pcb颜色的话制造的时候随便选

网友:
不同批次的原因,正常

网友B:
主板颜色跟阻焊油有关系,这个不用介意,原件上的丝印,最主要是参数相同,不同厂家可能丝印的规则不一样所以有R22 016 和2017的区别,至于说有没有维修痕迹,那就要看做维修的人手艺了,手艺好不容易看出来,手艺不好或许能在原件看出焊点不均匀,如果维修完不洗板,也会有助焊剂的残留,或者塑料件有被风枪烤过的痕迹(前提是换的是塑料件或者塑料件周围的元器件),毕竟原厂出来也是机器焊接,工艺上来讲比较稳定,所以手工要做成跟原厂一样,也比较困难,多多少少会有些痕迹,只是咱们能不能发现罢了。说的可能不全面,楼主现在就不要纠结板子是不是维修过的了,毕竟已经换完了,用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颜色跟阻焊油有关系,这个不用介意,原件上的丝印,最主要是参数相同,不同厂家可能丝印的规则不一样所 ...

新旧问题倒是不担心,这个板子各种接口一尘不染,没有任何维修痕迹,即使是旧的也不会有啥问题。确实没有看到任何维修的痕迹。bios记录在2020年6月有两次开机风扇报警,不知道是不是测试用的。
我最纠结的就是不同批次板子会不会缩水了~~那更换就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丝印不同很正常,厂商会混用性能相同的不同厂家批次的元件,pcb颜色的话制造的时候随便选 ...

谢谢,主要是关注不同颜色会不会对电气性能有影响。

网友C:
主板厂家的元器件,除了某些关键原件,一般都会有多家供应商,包括PCB板也一样,会导致不同批次的有外观差异也正常,PCB颜色也可以认为不会影响电气性能。至于维修用的是新品还是良品基本上靠运气,能用就行,不要太纠结。(就算新品也会在生产线上有过维修)

网友D:
戴尔这种财大气粗的一般用的都是新的备件板。笔记本等带高值芯片的会有返修的良品板

网友E:
问的都是专业知识点,我来给你解答
1.板子颜色不同,是因为阻焊油墨型号不同,厂家不同,这个只是颜色区别而已,不同厂家的油墨性能大同小异,不是制造PCB不必关心这个。不同颜色的油墨,某些性能参数不一样,比如介电常数、最小阻焊桥。
2.判断修没修过只能寻找维修痕迹,然而高手修板子可以做到不留痕迹的。
3.原件丝印不一样是因为品牌和批次不一样造成的
4.MAGIC是品牌,台湾的电感,很多OEM厂子都喜欢用。电感这个最主要的参数可能就是内阻DCR、饱和电流、温升电流。同等体积情况下,便宜的可能内阻大一些,发热大一些。而且还可能有啸叫。MAGIC的我用过,性能参数一般。由于主板都比较大,便宜货和贵货的发热差异在这么大散热面积的主板上,差异就小了。所以主板厂商通常都使用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厂家的元器件,除了某些关键原件,一般都会有多家供应商,包括PCB板也一样,会导致不同批次的有外观差 ...

工厂内的不良维修和出厂后的维修应该有一些差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戴尔这种财大气粗的一般用的都是新的备件板。笔记本等带高值芯片的会有返修的良品板 ...

不得不佩服戴尔的备件管理,查到我更换的板子是去年6月出厂的,但是售后不说是不是新的。只说是对的质量标准的。回复很官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的都是专业知识点,我来给你解答
1.板子颜色不同,是因为阻焊油墨型号不同,厂家不同,这个只是颜色区别 ...

谢谢,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旧问题倒是不担心,这个板子各种接口一尘不染,没有任何维修痕迹,即使是旧的也不会有啥问题。确实没有 ...

粗略的看了一下,板子上面的元件还都一样,应该不会缩水。

网友:
分版本吧,上面应该有ver:x.x的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略的看了一下,板子上面的元件还都一样,应该不会缩水。

我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F:
电路板的颜色楼上的坛友已经说了,不过长时间烤板深绿色也会变成绿黄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的颜色楼上的坛友已经说了,不过长时间烤板深绿色也会变成绿黄色。 ...

应该不会变得那么均匀吧,哈哈

网友G:
LZ这是什么主机?感觉有点像HP的400G2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这是什么主机?感觉有点像HP的400G2的主板

是戴尔的商用微型机,目前在售的已经是11代的产品了,我这是10代U.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厂内的不良维修和出厂后的维修应该有一些差距吧

这个跟使用时间有一定关系,但都没有绝对的。
新品没多久就坏 也不少见,良品用到机器淘汰也没坏也有。
库存快一年的大概率是维修过,但也是一出厂没多久就坏的,另外坏也要看问题大小,总体来说原厂的维修品质也是有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