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旧手机无法开机怎么修?闲置的华为C8816旧手机

楼主(2021-03-12):
之前闲置的华为C8816旧手机,后来换机后,闲置了,最近拿出来,想清理一下系统,试下作为车载导航使用是否可以,按论坛大神的方案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162,接5V,按电源键,没有任何反应,同时按电源+音量+-,也没任何反应。实测按电源键后电流0上升到120mA,再降到71左右,就不再变化了,全机没有任何灯或者屏幕发亮,机内排线已全部重新插了一遍。应该不是接电的问题,因为之前其实使用电池(电池有电)也无法开机。请教该怎么查修?昨天折腾的比较晚,没有拍照,后面有空补上。

网友A:
按电源键后电流0上升到120mA,再降到71左右,就不再变化了,那就将能拆下的附件统统拆下,只是针对主板再检测。同时注意看电容及芯片周边有无杂物和氧化物。

网友B:
一般小电流定住都考虑是emmc问题。。。可以插数据线联机看看有驱动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源键后电流0上升到120mA,再降到71左右,就不再变化了,那就将能拆下的附件统统拆下,只是针对主板再检 ...

好的,今晚有空的话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小电流定住都考虑是emmc问题。。。可以插数据线联机看看有驱动识别吗

关机的话,是不是正常也不能识别?按了开机键也得开机才能识别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机的话,是不是正常也不能识别?按了开机键也得开机才能识别吧?

只能试试了 部分机器在emmc损坏时 插入电脑不用按键 会自动进入刷机模式或者回复模式 系统会识别出端口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试试了 部分机器在emmc损坏时 插入电脑不用按键 会自动进入刷机模式或者回复模式 系统会识别出端口  ...

试了,没任何反应,包括按电源键后,换了数据线,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今晚有空的话拆开看看

拆的只剩主板,还是这样,就是最大电流和最后的电流都有所下降。看来是主板的问题了

楼主:
补上照片

楼主:
上面的手机由于技术有限,无法修复,又折腾了一下另一个华为P8青春版,程序都好了,不过,华为关闭了解锁通道,无法root,只能采用模拟按键,不过电路板太过精密,技术不到家,无从下手。

全貌

开机键是排线+插座,太小了,无法下手,又没找到其他等电位点。

电源插座,找到了等电位,但10k电阻检测点也没法处理。但是找到了电路图,一是高人帮着指点一下,再就是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网友C:
搭车出一个不开机的黑莓z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出一个不开机的黑莓z10

搭车的要买票

楼主:
还是不死心,8816换了主板,发现无法安装carlift,容量也小,还是不好用。再折腾p8青春,这回狠点心,决定把电池电路板剪下来,用原来电池插座,这样操作可以完成,也不用另加检测电阻了。下面是接好的样子,有点模糊,用的两个4007并联降压,机壳导电,为避免短路,用透明胶带做了隔离。实际实验了几次发现有时不开机,有时走一半就重启,有时可以进入桌面然后重启,初步判断电流不够。电流不够的可能性比较大,再电脑USB上看不到启动任何过程,用充电器,5V2A的有一定几率可以进入桌面。晚上有时间再折腾。另外电源开关处还没处理,那个地方比较小,难以下手,还得多观察,多找找处理办法。

楼主:
电流不够并联个电解是不是能好点,不过机内也放不了多大的电解,或者把4007去掉,增高电压?不知道是否能行,猜测问题不大。懂得大能给说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