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忙看看这天能48V锂电池应该是啥型号的

楼主(2021-03-12):
我的电动车有近半年没用了,最近发现电池的容量下降的很厉害,带载测了一下,有一组电池对比其他组低0.5V,想把这组换掉试试,可是拆下一节发现电池上没有任何标记,只有一张包装车间流程跟踪卡,麻烦各位帮我看看,我的单节的18650应该卖什么型号的,对了我的车是美丽行牌的,电池上写的天能电池。试着在某宝搜索ITR-18650锂电池,没有搜到。

网友:
18650锂电池不是都写着吗?买个大容量动力电池3300MAH.

网友:
根据标签信息推测,应该是2000mAh的
换的话一组5个一起换,
买动力型的,内阻低的,容量超过2000mAh的就行,不用太大容量,没意义
品牌无所谓,正规的就行,
换完之后用4.2v充电器分别把每组单独充满

网友:
先充满电池包,把电压低的5节用充电器单独充到4.2V。
然后一节节分开(注意安全,别的部位用毛巾盖住,正极相互分开就行,负极拆容易漏液,不用动),放24小时看看哪一节漏电了(电压不到4.2V)。

这个电池组已经老化了,没必要花大价钱换。弄一节稳定性好的不漏电的,找卖家焊镍片,然后复原就行了。。。争取再用个一年。。。就好报废了。。。

注意安全!!!这个是热缩膜缩的,容易划破,有些热缩膜里面还会里面有一层青稞纸或者PP PET片,你这可能外面有保护。。。

网友:
同牌子电动车,时间也差不多

网友:
能量/输出电压/电池并联数就是容量数,懂了吗?

网友:
电池组48v10AH,5并12串,单节电池2000mah,先把电池充满,看哪个电压低单独再充满,骑几次如果没效果就需要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