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ae;23元的21700 2A充电器,4.25V截止电压高,怎么改???

楼主(2021-03-12):
看着220V8字线直充,来一个。

但发现充完电池实际电压4.25V这样。。。   可否降低截止电压??欢迎神友!

网友A:
也就比4.2V高了0.05V,高出1.20%而已,无所谓吧?换个精度更高的表再测下?

网友:
找一下测电压的分压电阻,可以并一个大电阻,微调分压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比4.2V高了0.05V,高出1.20%而已,无所谓吧?换个精度更高的表再测下?

众多充电器,就这个超过4.2V

网友:
再换个万用表试试?

网友:
看起来是单片机主控,估计没有用分压电阻,降低单片机的电源电压试试,A/D的基准电压一般都是电源电压,低点应该有作用

网友(2021-07-23):
只能自己控制时间了

网友B:
换个好点的表再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点的表再来说

福禄克可以不?一样4.25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福禄克可以不?一样4.25呀

别迷信低端的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迷信低端的福禄克

呵呵,多个表多个充电器,这个充到4.25V  你让我换表? 18B+够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多个表多个充电器,这个充到4.25V  你让我换表? 18B+够用不?

不够 那玩意还不如国产校准过的UT61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以为你是什么帮帮团的说的话就全对的

呵呵, 业余玩玩,手里充电器一堆,横向比这个截止电压是最高的。
发帖子是交流有何办法降低这个截止电压,换表你是认真的吗? 出门右转不送。

网友:
电池本身的截止电压规格都超过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