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段LED驱动坏了,电容炸了一个。

楼主(2021-03-12):
电容和保险烧了,电容没找到22uf的用15uf的代替,换了后又烧了。

网友A:
挺特别的,好像是4个芯片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特别的,好像是4个芯片并联?

不是并联,是两路,每路两档

网友:
保险都挂了,估计哪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