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有没有把硅胶按键改成锅仔片按键的好方案?

楼主(2021-03-12):
我有一个小电子辞典,原本是硅胶按键,我想改成锅仔片,按键部分已经找到替换的了,就是主板上不知怎么处理,因为原来的硅胶按键接触点是密集的交叉排列,锅仔片的触点是同心圆排列,不能把锅仔片直接贴到交叉排列的触点上去,会短路,有没有大神推荐一个好的方案,感谢

网友A:
最好不要换,硅胶的,下面是石墨,换不锈钢片的,很快就会刮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换,硅胶的,下面是石墨,换不锈钢片的,很快就会刮飞

硅胶按键主板上也是金属触点,就是排列方式跟锅仔片的主板不一样

网友:
为啥要换,按键导电不良的话在粗糙的纸上用力磨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变通一下, 飞线换成锅仔片的薄膜按键

网友:
用铝箔胶带或是铜箔胶带剪了贴上去,比什么都好

网友:
导电布胶带  导电树脂胶黏剂  导电银漆银胶

或者找个合适的废遥控器把颗粒全割下来 “嫁接”

网友:
关注一下,我有个游戏手柄,按键接触不良了,是硅胶按键的。

网友:
锅仔片只能用于铜线路,导电硅胶一般是印刷涂层

网友:
先在电路板上贴一层高温胶带,然后用刀挖孔,再放锅仔片,再贴一层高温胶带。
重点,锅仔片要选择带不带凸点的,挖孔要大一点,比锅仔片小一点就好。最好先弄一个做测试。锅仔片下面最好涂一点凡士林,时间久了可以避免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