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能测IGBT好坏吗?如何测量?

楼主(2021-03-12):
网上都是拿机械万用表10k电阻档电压高说事,说数字表测不了IGBT。我的数字表也是九伏供电,很多数字表都是九伏供电,请问数字表10k电阻档,是九伏输出吗?

FGA25N120这种IGBT数字万用表能测好坏吗?如何测?

网友A:
没那么复杂,一般三个脚互相不短路就可以认为是好的

网友:
数字表大多数只是3V输出。

网友B:
我的万用表可以测量出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一般三个脚互相不短路就可以认为是好的

谢谢解答,我这管子,彼此之间都不短路,且CE两极之间可以测到内部阻尼二极管正常,依照你的经验,我研判它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万用表可以测量出好坏。

你的万用表是数字还是指针,如何测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万用表是数字还是指针,如何测好坏?

已发视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发视频给你。

视频发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视频给你。

你好,能否站内私信也发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站内信里面找。

网友D:
用二极管档测,正反不知路,一般来说就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二极管档测,正反不知路,一般来说就是好的。

正反不知路是什么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反不知路是什么语?

写错字了,是反正测不短路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