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拼多多129元的捷弗利无刷手电钻拆解

楼主(2021-03-12):
其实平时用的也不多,但是要用的时候觉得有把轻便的还是不错的,看了各种活动都没什么合适的,就找了个便宜的国产钻,一来用得不多价钱便宜,二来电池不行的话换电芯可能保护板不会被锁死,三是这钻带了主轴锁方便,话不多说,下面开始。

先看看129元都得到了些什么。

外观

做工感觉挺好的,黑色的塑料是较软的,缝隙也不太大。

钻夹是三鸥的,名牌?

拆!!!下面这个本以为是铝的,哪知是塑料的,差评!

钻内部全貌

快慢挡切换

齿轮箱内部,建议像我一样的小白别拆齿轮箱,很难装回去。

这三个小齿轮的旷量很大,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电控板

电机部分,是什么?无感无刷吧,不专业不确定。

壳的另一边,100nm?低转550高转2300?不知道是真有实力还是梁静茹给的勇气。

下面到电池了,先看外观

这个贴歪了一点点,作为强迫症晚期患者必须撕下重新贴正!!!

电池型号,看不懂什么品牌什么类型,只知道是是18650型1500ma三元锂电池。

看看保护板,不太懂是什么的

到手时的电池单节电压,测了单节3.8左右,四节电池每节压差不超过0.01V

电压是低了点的,开始充电,万用表测充电电流0.44A,可能不太准,但充电标签是18V1A。

大概2小时后充满转灯后总电压16.47V,单节电池4.11V左右,压差也不超过0.01V。

最后是和我另一把牧田款的无刷钻的合照,牧田款的比较重同心度也不太好,不过很有力也带主轴锁。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佬
1.电池如果想改平衡充怎么改?X宝上买4个独立的TP4057飞线到电池上可以?可以的话电池和保护板还要不要改电路?
2.这钻同心度较差,能有什么办法改善吗?比如换个齿轮箱?

网友:
性价比不高,

网友A:
四串标18V也是勇气可嘉,以前买过一把捷弗利的便宜有刷,电池不行,单节80毫欧以上就是容量性也基本报废边缘,用起来根本使不上力,换了才好用

网友B:
和威力途同样的公模,只不过威力途标注扭力是40NM,低速550,高速1450。夹头也是三欧,同心度还过得去,和你这个夹头外形略有不同,上面的字形也小一点。同心度不好换个好点的夹头就行。只要钻头不是在划圆,手电钻不需注重同心度,除非使用时你的手不会晃动。

网友:
黑色钻转速1700

楼主:
您给推荐个看看,我之前还看中了南威的无刷小钢炮,但价格贵了一点,我这把如果单买一电一充是109,加了塑料箱子和配件就129了,看了几天实在不愿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串标18V也是勇气可嘉,以前买过一把捷弗利的便宜有刷,电池不行,单节80毫欧以上就是容量性也基本报废边 ...

感觉我这个还好吧,电池看着挺新的,是不是动力电池不清楚,容量应该还行,3.8V充到4.1V用了大概2小时,电流算400ma,怎么说也有800-900MAH进去了,不知这样算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威力途同样的公模,只不过威力途标注扭力是40NM,低速550,高速1450。夹头也是三欧,同心度还过得去,和 ...

扭力和转数是虚标的这个心里清楚,同心度问题应该是齿轮箱的事,我那个牧田款的我也换过30多块的三鸥铁的钻夹,还是一样的,这个问题感觉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拆了钻夹再装上固定钻夹用的螺丝,肉眼能看出螺丝转的不平衡。

网友:
拼多多的货也要129吗?这价格咸鱼能买好货了吧

网友:
闲鱼小凡2电一机也一百二十多,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这电池应该和二十的有刷钻同档次,这样的配置不会超过40牛,手柄太粗。一百多不如挑12V无刷,电池还好点

网友B:
这公模电钻变速箱比某些使用有刷锂电钻变速箱的无刷电钻强,不会出现换挡时脱挡、拖挡、打齿现象:扭力调节也使用了和品牌电钻一样的多个小弹簧,比一个大弹簧调节的线性好。

网友C:
好可怕,2350转100牛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公模电钻变速箱比某些使用有刷锂电钻变速箱的无刷电钻强,不会出现换挡时脱挡、拖挡、打齿现象:扭力调节 ...

我今天工作用了一下,确实手感挺好的,手大倒不觉得机器的握柄大,就是主轴锁要转一圈钻夹才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可怕,2350转100牛米。

忍痛割爱,229卖给你了。

网友:
小凡的好还是这个好?

网友:
看着和威力途差不多呢

网友:
pdd上好多几十块钱的写着无刷,不知真假,不敢下手.

网友D:
4串的电池做到18V,主机2350转,100牛米,这企业真有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4串的电池做到18V,主机2350转,100牛米,这企业真有实力

前几天我还真看到了,我问这是18伏的?卖家说是。4.2×4=18卖家说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