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弄SM2246XT+东芝1EFK固态U盘一些心得

楼主(2021-03-12):
前段时间黄鱼上看见一个512G U盘,价格感觉不错,于是340包邮入手了它。
到手玩了2天,第一是感觉热,插在U口上待机40度,第二是不能容忍的,那就是掉盘,跑测试掉盘,不跑也掉盘(反复插入弹出),很难稳定下来。换过几台电脑都是这样。
因为之前没有玩过SSD开卡,一度认为这种固态U盘就是这样的,本来想退货,但想想只要颗粒没有问题,看在便宜的份上忍了自己研究研究。结果我的总结是比自己买套料来做麻烦多了,因为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有可能是虚焊有可能是桥接不稳定,也有可能是主控2246XT或者是两片颗粒中的一片。加焊一番后然并卵。然后开始找量产开卡跑了两遍RDT测试结果相同,而且两次RDT刷的RDT固件都不是一个版本,512G测试时间51分钟多,两次测试用时只相差一两秒钟。看来颗粒稳定性没有问题(主控有问题的可能性也小很多)。各种版本开卡测试无效,刷桥接芯片固件无效。后面做了如下魔改终于算是弄好了,中间有换了更大容量的滤波电容、更换了一个电感,有几点分享如下:

1、没有魔改前待机40度 ,urwtest全盘写入71度,改后待机30度,urwtest未测试。

2、关于掉盘问题我总结是因为电感开裂影响性能导致的,因为开始先换电容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后面把开裂的电感2.2mh换成了10mh的,问题解决。

3、46XT的写入放大并没有网友说的很大的问题。在我的测试数据中启动过十多次WTG,拷贝过大文件,现在看F1和F5数据比例感觉很好。C3 ECC校验拷贝了一个40G文件增加了一两个数值或者不增加,不知道这种情况正不正常。
4、4K读写速度和测试电脑关系很大,比如J3455 和 I5 9500两台电脑4K测试速度会有翻倍的结果。
总结:那一点电感开裂影响了那一路供电的稳定性,从而导致U盘工作不正常,听说19nm 的东芝颗粒费电,我看见很多2246EN的U盘板子,供电IC、电感和滤波电容都比这片46XT小,不知道这个颗粒在这种板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没有魔改前:

魔改电容电感:

测试数据:

RDT结果

***************************
Serial Number:            2021022500
RDT Result:               RDT PASS.
Error Code:               0x00
Execution Time:           00:51:08
Execution Loop:           1
Total Fail Count:         345
Read Fail Count:          0
Erase Fail Count:         345
Program Fail Count:       0
Pretest (Original) Fails: 65 (0)
Max Temperature:          30
-----------------------------------------------------------------------------------------------------------------------------------------
Reference:                         0-do RDT to all blocks
Temperature Threshold:             0
ECC Threshold:                     20
Erase Fail Threshold:              0
Program Fail Threshold:            0
Read Fail Threshold:               0
Total Fail Count Threshold:        0
Waiting Time Before Read:          0
RDT Loop Base Setting:             1
Test Pattern:                      Using Random Pattern
-----------------------------------------------------------------------------------------------------------------------------------------
Bad block Number:
        [CE0]  [CE1]  [CE2]  [CE3]  [CE4]  [CE5]  [CE6]  [CE7]
[CH0]  0x016  0x01A  0x01E  0x017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CH1]  0x03F  0x015  0x018  0x026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CH2]  0x034  0x00F  0x010  0x012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CH3]  0x032  0x018  0x01E  0x010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网友A:
佩服,掉盘也不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掉盘也不退货?

确实未退,耐着性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未退,耐着性子

其实我是鄙视卖给你的卖家,如果它卖给你之前没说明有掉盘问题,这属于诈骗啊!就算我能修复,我也会要求退货。

网友B:
是不是这种带一个洞洞的2246xt板子,用料不很好,容易掉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种带一个洞洞的2246xt板子,用料不很好,容易掉盘呢?

我觉得还行不是最好品质的板但是也不差,边缘磨过,无铅工艺。这种都容易掉焊盘的话那是技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行不是最好品质的板但是也不差,边缘磨过,无铅工艺。这种都容易掉焊盘的话那是技术问题。 ...

楼主还自动加一个字。。。。。“掉盘”不是“掉焊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行不是最好品质的板但是也不差,边缘磨过,无铅工艺。这种都容易掉焊盘的话那是技术问题。 ...

无铅和有铅什么区别啊

网友:
感值大,电流变小 波纹小
感值小,电流变大 波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自动加一个字。。。。。“掉盘”不是“掉焊盘”。

眼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铅和有铅什么区别啊

一般品质好点的板都是无铅工艺焊接

网友(2021-08-23):
说明板子供电看起来不太行啊,我自己用的g2板就是1351+2246xtg2+双贴1efk,有的东西看起来大,容量电流可不一定够,(●´ϖ`●)

网友:
前来学习下了。不错的改法。

网友(2023-11-16):
我也贴过,还是G2板子,没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2023-12-16):
已经用了其他板子,没有问题

网友:
长板发热也厉害吗

网友(2024-06-30):
敬佩楼主学习的精神,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退货

网友:
c3太多,这两片1efk不知道品质咋样。   我2246xt双贴15131没出过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