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 U盘0字节 有重要工作文件怎么恢复? 大神们

楼主(2021-03-12):
求助 U盘0字节 有重要工作文件怎么恢复? 大神们

网友A:
这种封装的盘貌似很难恢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封装的盘貌似很难恢复数据

真的没救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个这种的,,,数据恢复期望不大

网友:
这种无解。。。楼主放弃吧

网友:
FC1178这盘难度很高。国内没几个能整的。。当然这种高难度的盘恢复价格也很高就是了。4位数起,文件是必要的话可以给你安排下试试。

网友:
可以先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试试看,如果不行就找6楼大神

网友:
打开磁盘管理,如果盘有容量,拿数据恢复扫描试试,如果是显示的无媒体,建议直接送到数据恢复那里,基于以上情况,大概率是无媒体

网友:
黑胶体很难搞,根本无处下手,重要的资料不要放到这种盘上,我从来不用黑胶体,自己做的盘也比它可靠

网友:
想修一下的话还是有几种办法试一试的,但想保资料那就太难了

网友:
用DiskGenius扫描下试试~

网友:
下次买个靠谱点的盘,多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