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分享捷配PCB免费打样的AA电池14500转接板占位桶

楼主(2021-03-12):
最近薅羊毛搞了很多14500锂电,也就是AA尺寸。
普通1.5V的AA改锂电需要占位桶,以前都是用塑料筒或者木棍代替。
现在捷配有免费PCB打样,何不设计一个PCB占位桶转接板。
既然用了PCB,那么功能尽可能多一点,比如纯粹的0V占位桶,
4.2V输出的充电器转接筒,1.5V/1.8V/3.0V/3.3V输出的转接筒,
方便其它设备改锂电用,例如石英钟。。。。
先上捷配免费打样的板子,8号设计下单,10号顺丰到货,今天才有空焊接。

装配效果,十字交叉,变成AA电池的模样

这是给充电器转接输出4.2V充锂电池用,其它用途就不一一拍照了。

原理图很简单,占位桶的两极分别定义VCC和GND,
通过0欧姆电阻、二极管降压、LDO降压等方式切换不同的功能

画好的板子预览

3D效果,貌似4.2V输出过孔忘记开窗了

焊盘开完窗的效果,板子开了三道槽,方便掰开装配哈哈

尺寸很小,就不拼版了。板子设计了四个矩形焊盘,方便固定左右两片十字交叉的板子,
总的来说,设计达到了我的要求。
不足之处是电池两极需要用铜片焊接,因为单独设计圆形的极片可能又需要单独打样装配了哈哈

补充内容 (2021-7-22 11:55):
打板文件在60楼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9&pid=10142243

网友:
沙发坐下莱看

网友A:
这拼板给你挖V槽了?

网友B:
用14500替换5号电池容易过放吧,你不如发挥点才智,把这个占位布上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拼板给你挖V槽了?

V槽通不过的,直接上直槽,然后掰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4500替换5号电池容易过放吧,你不如发挥点才智,把这个占位布上保护板

不错的建议,哈哈,保护板之前打了几百片,集成到锂电池上了

网友C:
占位桶偶一般都用塑料筒来做,确实没你这个方便

网友D:
先占位吧,牙膏没了~

网友E:
也占个位先

网友F:
这个有点意思,听说在第一页的都给包邮,并且倒贴200块

网友G:
前后都是用焊锡连接起来的么?

网友H:
14500在哪撸的,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H:
14500在哪撸的,什么价

淘宝,大概八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后都是用焊锡连接起来的么?

是的,有矩形焊盘的地方都是需要连焊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占位桶偶一般都用塑料筒来做,确实没你这个方便

反正赶上搞活动,这样做板子可以适应很多功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占位吧,牙膏没了~

谢谢捧场,嘿嘿,牙膏不好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占个位先

谢谢捧场,瞎折腾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点意思,听说在第一页的都给包邮,并且倒贴200块

必须包邮,哈哈,我把文件传上来让捷配包邮,至于倒贴200块,这活留给睦版吧哈哈

网友:
你说你偷偷发捷配的帖子,也带下我嘛。@下我多香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拼版的呢,为什么我搞的拼版都通过不了审核呢?(没有开V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