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款胜利VC9804A+万用表拆机

楼主(2021-03-12):
胜利VC9804A+万用表使用单片机,还有一个存储芯片,二极管通断测试反应没有老款块,PCB板简洁,没有可调电阻,使用6V电压。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一面光秃秃,一面屎乎乎

网友:
我用胜利的表,问题蛮多的,每次用一年多就会接触不好

网友:
买优利德136B+或c+不香吗?

网友:
这块牛屎涂滴真正的规整,方屎不圆,这种有风格有点不太适应

网友:
牛市很润,要是有精度测试就好了

网友:
万用表电路板旋钮标注不错,避免拆壳脱落忘记装配位置。

网友:
能弄出这么方的牛屎也是技术活

网友:
看晶振加存储器,应该是dtm0660系列芯片吧

网友:
胜利牌子万用表也沦为垃圾货代名词了

网友:
可以测20A电流。不错,感觉电路板做工和宝工的有少许差距

网友:
这种封装的芯片?

网友:
超级难看的表,胜利是越搞越差。

楼主:
已经加装锂电池。升压板已经用在6V,加了一个按钮开关,按钮开关支撑板压下去,电源断开,主要关闭平时不用切断锂电池和升压板待机电流,

楼主:
胜利是越搞越不好

网友:
胜利万用表新款9804外观超牛逼!关键是看到主控牛屎

网友(2021-08-08):
外观设计的难看死了!样子傻死啦!!唉。。

网友(2023-03-21):
降低成本才是厂家考虑的最大化!

网友:
牛屎真方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