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教程小米路由器4c刷pandorabox潘多拉 设置成有线ap的方法

楼主(2021-03-12):
手把手教你怎么把pandorabox设置成有线ap

邻居家无线覆盖不到院子而我刚有个闲置小米4c路由器打算拿过去当ap用,主要是在农村方便随时给他处理网络问题

在尝试过程中发现小米原生系统太差,而这款路由器仅有几个固件也是第一次刷pandorabox固件,在网上找了整整一天也没有个合适的教程不是不详细就是版本对不上,写在这里方便自己也方便后来人。

———分————割——————线———————

1、电脑用网线连接路由器lan口进入设置界面,点击防火墙,如图操作。

2、删除wan6点击保存,等修改完成后点击wan修改

将协议改为静态协议,切换以后属于以后的管理ip一般来说由于光猫占用192.168.1.1,主路由器占用192.168.0.1,只要不与他们冲突即可,填写完ip和子掩码,点击保存修改,要等修改完毕以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3、点击左侧交换机,如图设置,此次保存时间会比较长,并且需要把网线插到wan端口,还需要改本机ip改到和之前填写的ip段内。

4、输入步骤“2”中的ip地址,我这里是192.168.31.1,进入设置页面-接口,将LAN端口删除并保存修改。

最后在无线里面把名称、密码、信道等设一下就可以了,网络勾选wan。保存应用完毕后就把电脑ip改回来,把主路由器的网线插到wan端口就可以了~

————分————割—————线———————

后面就是小米4c刷机教程,网上的资源教程太零散我整理后贴在此处

突然通知打疫苗了,晚上来更新

网友:
好奇为什么要用WAN口而不用LAN口

网友A:
太复杂了啊,只要改VLAN就行了,不改的话也能用,网线插LAN口关DHCP,就是少一个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啊,只要改VLAN就行了,不改的话也能用,网线插LAN口关DHCP,就是少一个网口。 ...

网上的都是这样说,关键是
怎么关DHCP!
网上的都是这样说,又是第一次刷潘多拉,实在是网上没找到相关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的都是这样说,关键是
怎么关DHCP!
网上的都是这样说,又是第一次刷潘多拉,实在是网上没找到相关内 ...

接口~lan~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的都是这样说,关键是
怎么关DHCP!
网上的都是这样说,又是第一次刷潘多拉,实在是网上没找到相关内 ...

点LAN的修改,最下面的DHCP服务那勾选忽略此接口就能关了

网友:
以为是刷机呢,原来是设置

网友:
假如能提供红米AC2100路由器的刷机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小米4C是我用过的最辣鸡的路由器,没有之一

网友:
小米4C这个路由适配潘多拉好还是老毛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