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4路音视频切换器,做工似乎还可以

楼主(2021-03-12):
有好几个设备,总是拔线不方便。。。
也就2个

年前入了这个

拆开看看

线歪了差评

之前自己做过一个2路的,地线没有隔离,有时候会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噪音

电脑换了一个电源,接功放机还是有电流声

网友A:
电脑安一个带光纤输出的声卡,接上带光纤输入的功放,就不会有噪音了。

或者买个带线路输出的蓝牙接在功放上,连上电脑,也不会有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安一个带光纤输出的声卡,接上带光纤输入的功放,就不会有噪音了。

或者买个带线路输出的蓝牙接 ...

微星b460m主板有光纤输出
目前用这套音箱做电脑音箱

网友B:
功放不是可以切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不是可以切换吗??

我那个奇声388d是纯后级功放

网友:
之前好像看过你改造奇声功放的全过程了,记忆犹新了:Strive:

网友C:
模拟AV切换,这个现在基本用不上啊。
音频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视频质量太差的,现在都起码高清啊!

网友:
化学试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AV切换,这个现在基本用不上啊。
音频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视频质量太差的,现在都起码高清啊! ...

视频切换用不着,市面上的切换器基本上都带视频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