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为什么还不如不带功放的WDR5620

楼主(2021-03-12):
用K2桥接邻居为甚么还赶不上WDR5620不带功放的?K2的速度比它几乎慢近三分之一,同用5G发射的。谁知道怎么回事。虽然WD5620主控可以但是它不带功放啊!

网友:
时间久了老化了

网友:
抗干扰能力,,,,无信的速率,信道干扰影响很大

选个无干扰的信道试试

网友:
干扰,选个无干扰的信道试试

网友:
用K2 5G 桥接K3 5G  可以突破K2百兆端口瓶颈  妥妥跑上100多M

网友:
信道改一下,20Mhz/40/80频宽换一个,也许有惊喜

网友:
别只看信号强度,有条件看看两个路由的信噪比!

网友:
怎么说。有时不要小看tp的技术。无线不是功率越大越好。还要考虑接收能力。我还是感觉tp的路由改个大内存刷op比很多路由好使。

网友:
WDR5620省电启动还快,5620从没死过机,但K2有过死机,日常使用没感觉比K2差,我把K2都换下来了。

网友:
太近了,带功放只是信号强度高,信号质量未必好,我K2中继楼下的一个辣级2.4g路由器效果还不如不带功放的小米mini。小米mini中继能40兆,还更稳定。同样是K2中继楼上的5G,速度上下行稳定70兆左右。(位置好的地方手机直连楼上的路由器测速都有90多兆)但是稳定性不行,完全没法用来手机打游戏,而另一个网桥中继楼上的5G速度最好的时候50兆,一般30多兆,但是很稳定,勉强能够用来打游戏,晚高峰就不行了,别人家路由器都在用干扰太严重了,经常丢包高延时卡顿460没法打游戏

网友:
电磁干扰环境,电路设计,驱动调教,相关因素很多
tp对信号调教很牛B的

网友:
手里没有设备,无法实验,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