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追求完美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记一次阻容降压电路设计上的曲折

楼主(2021-03-12):
初衷:为波轮洗衣机洗涤桶增加照明灯,以便看清水位和洗涤情况。

构思:利用手头现有的电瓶车白色LED简易灯条,加阻容降压电路改造。灯带宽压36v∼72v,功率2瓦,用48v电池点亮时供电电流19ma左右,因而阻容降压电路设计有了依据。

实测:临时搭建简易阻容半波整流电路,降压电容从0.1~0.8uf均能点亮灯带,此时组件仅仅有ccb电容、放电电阻和两只整流二极管组成,灯光有明显的闪烁。手头正好有400v 20几uf的电解电容,并入输出端后灯光立马稳定。最后敲定由684j电容加1M放电电阻和两只4007二极管及一只电解电容组成降压整流电路。此时测得负载输出电压45v左右,供电电流大约16ma左右。

改进:看了网上的一些介绍后,都说加稳压管最为稳妥,于是专门拍来1瓦47v稳压管并入输出电路。期间测试几次倒也稳定,知道稳压管工作在47v的稳压值以下,安全性应该没问题,然而在模拟上机时,因降压电容接触不良,出现似接非接的打火现象,稳压管立马挂了。后经考虑,在负载侧再并入一只15K的电阻,分流大约3ma的电流来保护负载开路时的稳压管,避免稳压管再次烧坏。同时也分析了串联电阻保护稳压管的可能,但串联百十欧以内的电阻起不到多大保护作用,再大值又会增加功耗,放弃。其实并联的保护电阻也是个鸡肋的东西,并小了分流大,会更加降低负载的功率,本来16ma的电流就有点不足。并大了吧,又起不到多大的分流保护作用,大小都觉得不合适。后期遇到的问题就证明了这点,这里先不解释。

制作:定下以上改进方案后,动手制作。考虑到洗衣机里放220v的交流电是很危险的事,事先把各种防水问题考虑了个遍。先是把本已具备防水功能的灯条用透明热缩管密封了个严严实实,热胶棒封堵。其次是降压电路的几个原件捏合在一起用热缩管密封,最后就是采取必要的避震措施布放电路,因为洗衣机脱水时是高速振动的,当然做这些需要拆开洗衣机大动干戈的。一切就绪,满以为万事大吉,结果上电没任何光亮!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只有一步步回拆检查,都是胶质防震防水的密封热缩管固定,还加了双面胶保护,每退一步都是无比的麻烦。最终找到的原因还是那可恶的稳压管击穿了。

返工:
回拆后,用剪刀硬生生的剪断了稳压管,心想就是这厮给我惹了两次祸,分流电阻也没挽留它的生命,说明1瓦47v的稳压管耐流太小,不抗糟。用热缩管二次密封,上机再试,这次学乖了,不再追求完美用热缩管密封,全部改为胶带临时搭接。没想到的是,二次试机时,才发现因考虑不周,洗涤桶里的灯带被洗涤桶来回的旋转摩擦,已断路。这是个渐进的过程,每洗涤半圈,灯亮灭一次,和洗涤节奏很吻合。初始以为是电机正负极转换形成的干扰电流反馈到灯带上的,因为灯带的供电电流极小,靠近电机连接也不是说没可能造成干扰。后仔细检查,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的双动力内桶是随着波轮是反向旋转的,灯线布放时未考虑到这点,灯带线路靠上了内桶,不磨破才怪。随着洗涤的结束,灯也渐渐的灭掉,但奇怪的是满屋子里充满了一股异味。打开机背检查降压电路才明白了,原来是阻容密封包里的热熔胶融化,就是说负载开路后,全部电流由分流电阻承担,电阻随即升温开始热闹起来~没想到,误以为周全的稳压管先是惹祸两次,接着这个所谓的保护电阻也成了惹祸精,真是追求完美,最后落得个残废…

写在最后。
一个强烈的感受是,有些事情不必太过追求理论上的全面,有时你可能会顾此失彼。在这个电路中,个人认为,其实以最简单的三个元件最为可靠:一个降压电容两只单向二极管。为何省去放电电阻更安全呢?个人认为,电容上带着点余电在这里不是坏事,能减少下次上电的冲击,而此处放电击人的可能几乎没有。因为只要灯不坏,密封在那里的电路永远都不会接触到人体。而去掉滤波电容,可以减少以后电容老化或爆浆的可能,灯光的闪烁对洗涤桶照明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提醒使用者机器带电的洗后要及时关电。剩下的这三个原件,一般来说用个五六年不成问题。
还有一个强烈感受,有时为了降低成本利用现有原件构思实施,往往这是错误的开始,一旦错下去,对于我们这些喜欢折腾的人来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碰壁再碰壁。。。。

把电路图奉上,供大家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A:
要方便我觉得12V广告灯条加上闲置的12V隔离电源即可,安全省心。
电从进水电磁阀那儿借,可以看水位,又能避免洗衣时那脏水翻滚。

当然,想探索验证下理论与实践,这样做做也蛮好。

网友:
楼主是个学生,还在瞎折腾

网友B:
洗衣机上面装一盏灯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又危险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上面装一盏灯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又危险干嘛

照不透,隔着两层盖子,尽管都有些透明

网友C:
如果单纯为了看水位和洗涤状态可以直接开盖工作。如果为了DIY增加灯光照明,可以在主板水位监测5V供电外接LED灯珠。没有必要用48V灯带。2颗LED灯珠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小题大做了,还不安全
直接从电脑板的5v电源串个电阻,接几个LED就搞定
如果是机械定时器的话,加个辅助电源就行,
或者干脆一节18650带几个LED,也比这样强

网友E:
厨房和洗手间潮湿的地方最好是用隔离电源。
洗衣机就更不用说了隔离、隔离、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方便我觉得12V广告灯条加上闲置的12V隔离电源即可,安全省心。
电从进水电磁阀那儿借,可以看水位,又能 ...

思路正确,12v的隔离电源好配,家里有好多这样闲置的,灯带也好找。
考虑过从排水拉线电机处取电,进水时会看得清清楚楚,洗涤时可能看不到里面的具体情况了。之所以要安装这个灯,是因为在修好这台老双动力之前,买过两台新洗衣机,一台海尔的,一台小鸭的,试用后都退货了。无论从动力上还是洗涤效果上,都无法与这台老洗衣机相提并论。之前不了解什么是双动力,三台机器对比后才知道双动力是个啥东东。新海尔高大上,静音、天沐浴新潮,但放进轻质冬季衣服后,始终漂在上面根本漂洗不起来,因为洗涤时桶不转,只有水底下的波轮转。小鸭也是,号称4.5升的容量连这个老3.5升的容积不到,洗涤时也是这样,桶不转。无奈只有硬着头皮自己修好了双动力,经几番折腾对比,发现效果果然不凡,不是其它洗衣机能媲美的,于是决定留下来继续使用,同时加入照明,每次都能彻底看清里面的衣服到底搅拌起来了没有,因为我重新调整了进水量,有时水位配比不一定合适,也需要在照明的情况下,随时调整进水水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纯为了看水位和洗涤状态可以直接开盖工作。如果为了DIY增加灯光照明,可以在主板水位监测5V供电外接L ...

是这样,考虑过这个方案,担心“偷鸡不成反失把米”把洗衣机处理器芯片供电惹出事,没再考虑。之前还专门看了洗衣机供电电路,有5v芯片供电。使用两颗高亮发光二极管用电也不会超过几个毫安,也考虑了固定打孔的可能,因为洗衣桶和上顶帽是动静结合的部位,灯座不宜跨越两处结合部,那样的话照明又会出现隔着一层盖的不透亮问题。
另外波轮洗衣机的盖子大部分设计为一断电开关,洗涤过程,只要开盖,马上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题大做了,还不安全
直接从电脑板的5v电源串个电阻,接几个LED就搞定
如果是机械定时器的话,加个辅助电 ...

18650的方案也考虑过,感觉还是麻烦。这洗衣机两层盖子,且电池只能藏在上顶盖中,需要加充电孔或取电主板电路,还要降压到4.2v,要知道机顶是洗衣机脱水时震动最大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厨房和洗手间潮湿的地方最好是用隔离电源。
洗衣机就更不用说了隔离、隔离、隔离 ...

是的,正因为此,才大费周折的做防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考虑过这个方案,担心“偷鸡不成反失把米”把洗衣机处理器芯片供电惹出事,没再考虑。之前还专门 ...

看来你家的洗衣机比较老款,现在的设计盖子都是两段式。打开前端可以观察水位和洗涤状态。不影响整机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家的洗衣机比较老款,现在的设计盖子都是两段式。打开前端可以观察水位和洗涤状态。不影响整机工作 ...

猜得对,十年前的老海尔双动力小波轮洗衣机

网友:
稳压管扩流即可

楼主:
是的,用大于30ma以上的稳压管没问题,所有的原因是想用最简单的元件、最简单的结构实现,结果还真的不行。在没电路板的情况下,元件一多,很难把多元件集成在一起。
其实,用全波整流,小CCB电容,大电流稳压管,适当串接限流电阻和分流电阻,实现起来会很稳妥。只是那样和初衷背道而驰越来越远了。

网友F:
可以试试这个电路,据说不错,很稳定。

网友G:
47V的稳压管,应该不到40V电压就导通了。关于放电电阻,是不是你理解错了,还是我错了,假设断电时左负右正,通电瞬间市电上正下负,那么灯珠处会产生一个最大超过600V的峰值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47V的稳压管,应该不到40V电压就导通了。关于放电电阻,是不是你理解错了,还是我错了,假设断电时左负右正 ...

你的对,我仅仅考虑了一个单向。发出帖子后,我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放电电阻能减缓一半几率的上电冲击,阻值越小,减缓的力度越大。假如在输入电路中再串接一个合适的电感,冲击稳压管的可能会大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这个电路,据说不错,很稳定。

这个电路设计的很用心,尽管多用了几个小元件,但对负载的过流过压保护有很好的作用。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