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版超大容量电池DIY

楼主(2021-03-12):
力神23a电芯组了五串,小电池上用的航空插头,最开始接在屁股上,结果上电锤挡住了,只能改到下面了,可以直接用闪充充电,不过充不满,大有的可能保护板和充电器有识别大小,充电器是定时的,充完后拔下来用傻充补充到21v,现在大概相当于四个原厂电池的容量,成本才一个官方电池的价格,使用在还没通电的工地房子里面安装使用,免去拉线,基本上一个班够用
,大容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1C放电都能有23A,这个支持3C,怎么搞都不会发热了……

补充内容 (2021-11-20 19:50):
今天这个电池大有的部分已经测不出电压来了,估计电芯已经废了,可能是由于由于保护板的原因,现在这个大电池已经改到单独给得伟带锯使用了.....

补充内容 (2021-12-14 11:09):
拼多多上买了个别的电池转大有的转接器,这个电池又可以用了

网友A:
不搞个外壳吗?
咸鱼上有很多不锈钢外壳卖的。

网友B: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搞个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搞个外壳吗?
咸鱼上有很多不锈钢外壳卖的。

我自己就是做不锈钢的,懒得搞,反正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搞个有线的?

工地,没通电的房子安装用,有些特殊地方用的,不用拉线就行了

楼主:
这步能成功使用,以后搞个100a的,一天出去用到晚上回来充电,第二天又能循环

网友:
是不是下次要拆墙的时候, 放到墙角, 然后短路都OK了.

网友C:
这改装挺不错的,别在腰上还不用拿那么重容量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改装挺不错的,别在腰上还不用拿那么重容量又大

想的就是装到背包里,或者直接放地上,电池容量大,机器重量却没加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的就是装到背包里,或者直接放地上,电池容量大,机器重量却没加大… ...

不过我觉得应该加个壳,加点防震材料,做好串间绝缘,裸着总感觉万一摔了有点危险

网友:
做成背板大小的,能背上

网友:
这个灵感是来自威克士MakerX系列么!

网友D:
小电池里边是有电池得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电池里边是有电池得嘛。

当然有,没有是不行的,保护板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有,没有是不行的,保护板就保护了

接5个小电池。电容式那种。两三百毫安的

网友E:
用的几芯的航空插头?  线用多少平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几芯的航空插头?  线用多少平方的?

2点五的线,两芯的

网友F:
为什么用大有充电器充不了杂牌电池呢?是大有电池和充电器也有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用大有充电器充不了杂牌电池呢?是大有电池和充电器也有协议吗。

充电器是需要电池给个信号的,充电器要识别电池的电压和容量的,因为这个闪充最大有九a,2a的电池直接充电可能会损害寿命,电池应该是用的定时充电,而且转灯电压在20v就停止大电流充电了,因为风扇已经停了

网友:
2个电动车换下的20AH或12AH电池串联,基本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