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求救!芯邦 CBM2199E主控,用UMPToolV7200量产能识别芯片,却无法量产

楼主(2021-03-12):
求教各位大神,我的是芯邦 CBM2199E主控,芯片精灵跟UMPToolV7200量产工具都能正常识别,但是用UMPToolV7200量产的时候提示没有代码文件,结果手贱使用了另一个代码量产完64GB的U盘变成变16GB了

网友A:
短接,清空固件重新量产

网友(2021-12-17):
引用 网友A:
短接,清空固件重新量产

短接重新量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