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LCD-32LX330A电视机电源故障维修

楼主(2021-03-12):
今天拿到同事一台夏普LCD-32LX330A,机器开机三无,拆机后发现电源板 1KV 电容已经炸裂,检查周围电路,发现MOS 击穿,附近贴片电阻全部开路,二极管也击穿,电源管理芯片阻值也不对。查看电源芯片是FAN7602C,找到7602 的原理图还有之前有人进行维修同类产品的经验,决定把原板修复起来。

此机主要是因尖峰电容C7018炸裂引起的烧毁,这个电容耐压 101/1Kⅴ很容易炸裂,网上有人说是这个机型的通病,暂时没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案,只能用代换板修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某宝网上有两种,一种是螺丝孔位对的,一种是需要用强磁固定的,衡量了一下还是修原来的板子。

检查后一共有如下零件损坏:IC7001(FAN7602),Q7003场效应管(11N65B)更换同型号的,R7037(0.22Ω)水泥无感检流电阻代换成类似的电阻,R7032(51Ω),R7084(33Ω),R7036(1K),D7004(4148),C7018(101/1KV),所有电阻封装1206的。

正面

反面

把这些零件换好后通电测试,待机8V电压已经出了,上机接好线后测试各项电压正常,试机一个小时正常工作,直接通知送修的来取。

网友:
楼主没放原理图,感觉这个二极管也挂了

楼主:
没有挂,测量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