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改电子门铃的供电

楼主(2021-03-12):
网购一只无线门铃,安装极为简单。室外的开关部分就是用双面胶一粘即可,因为传输距离足够,室内部分可随意放置在哪儿都行,效果还可以。可是使用一月余,发现接收距离逐渐减少,乃至最后发射与接受的距离只能达到一米开外。于是便和电商沟通,电商的服务态度还不错,须臾,技术支持电话打入,经对方了解判断为:接受部分的供电电池低下造成,建议更换一对新的7号电池再试。随后用可调电源3V代替电池再试,果然恢复正常状态。道谢。
分析:由于电池电压的低落,使得接受电路的接受能力及灵敏度下降(但响铃电路部分受电压跌落影响不大),从而接受距离受到影响。
于是想到使用干电池太费(响铃时,电流达到50mA左右),又麻烦,还是改成锂电池供电比较好。

这是无线门铃的接收部分

电池仓

打开后一重大发现,传统的红正白负,已变成了白正红负。无奈老脑筋跟不上新形势的变化,还是动手将它改回红正白负吧。

再增加一个Mini USB接口、锂电池一块,7号电池供电线路保留。干电池两节串联3V,锂电充满后4.2V,想来高出的1.2V应该对整体电路影响不大。

太阳能板充电,蛮好。发射、接收距离可达1——20米(因在室内也无须太长的距离)。

网友A:
碳性电池新的都可能到1.7v,所以并没有高出太多,但要加保护板,不然很容易过放

网友:
这个东西我改成用手机充电器了,用热熔胶把它粘在充电器背面,找个不常用的插座插上。但是5v不能直接用,直接会声音小接收范围也变小了,串接两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性电池新的都可能到1.7v,所以并没有高出太多,但要加保护板,不然很容易过放 ...

这个应该是保护电路吧?

网友:
这个太阳能板加的到位啊,不用特意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