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耳机充电就不能开机怎么破解?

楼主(2021-03-12):
有个蓝牙耳机想改成外接供电的模式做蓝牙音箱,现在充电头插上就不能开机,要改线路板哪里吗?
还有个方案就是5v降到3.7-4.2v接在电池端,比如用TP4057降压是否可行?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后一个方案可行,我在平板电脑上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嗨!想复杂了,5v电源直接串联2个肖特基二极管降压接入电池端即可!

网友A:
电池去掉,BAT那里直接接5V,不用降压。

网友:
直接用5v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去掉,BAT那里直接接5V,不用降压。

如果按电池特性看,应该不能超过4.2V的,别时间长了烧了芯片

网友:
第二个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电池特性看,应该不能超过4.2V的,别时间长了烧了芯片

是的,不能超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