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了一个校钳形表的东西

楼主(2021-03-12):
无聊想校准一下钳形表,无奈无大电流信号源。于是照网上的方法绕了一个线圈,0.8左右的漆包线绕40圈,10,15.20.25.30.圈各抽出一个头做换挡点,钳钳表里用不同的抽头电流就各放大10倍,15倍,20倍,25倍,30倍,40倍,用小电流放大电流校校钳表应该够用了。

先在一个圆管上绕个初型,

取出线圈绑扎,上锡,测试,

上电测试下是否正常,,,,,
10圈抽头处测试99.8ma电流,钳出1.001a,

15圈抽头处测试99.8ma电流,钳出1.506a

20圈抽头处测试99.8ma电流,钳出2.011a

25圈抽头处测试99.8ma电流,钳出2.51a

30圈抽头处测试99.8ma电流,钳出3.00a

40圈抽头处测试99.8ma电流,钳出4.01a

40圈抽头处测试1a电流,钳出40.21a

10圈抽头处测试1a电流,钳出10.08a

用福卡斯337测试看看,,用的线径有点大,差点这个小钳口表就钳不下了,随便说下这个小口钳最大能钳平方的线材

钳表测试结果误差不是太大都在说明书范围内,看来不用校准了,,,改天用更小的线绕个100圈用10a测试下210e改字后大电流档有什么 问题,,,,,,
抽头用个多挡开关切换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A:
还是吃的太饱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吃的太饱了啊

精辟,,,,,,,,,,,,,

网友:
直流钳表 可以的

网友:
挺好的,我以前是做了个框用网线绕的这样可以少绕几圈,接头处焊一下,10圈网线就相当于80圈,没绕成福禄克那种,饶了个矩形,vc337塞不进去了,还好只有40a,拿个10a电源绕4圈就行

网友:
过去钳表分辨率,要测小电流只能这么玩,当年尤其是指针式钳表,1A以下必须加10或100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