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池点焊机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1-03-12):
这种点焊机有没有人买来用过,效果如何,想买一个玩玩

网友A:
据说电池寿命不行

也点不了太厚的

网友B:
这种短时间还是挺好用的,存放时间久了性能会下降明显。。比较容易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电池寿命不行

也点不了太厚的

到时候坏了再换两个法拉电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短时间还是挺好用的,存放时间久了性能会下降明显。。比较容易坏电池 ...

我想着到时要是坏了再买电容代替

网友:
用汽车12V电瓶不是更省事吗

网友C:
这个只能玩玩,用它肯定是不行地,太弱了,注定是花钱买教训,过来人提醒

网友:
买来用了没几次,放了一年再用很难点上了,电池放不行了

网友:
3个管子,那么细的线,难难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玩玩,用它肯定是不行地,太弱了,注定是花钱买教训,过来人提醒 ...

请教:哪种电池点焊机好用?

网友:
听说微波炉变压器线圈式的功率太大,焊点容易发黑烧穿。电容式的应该不错吧,寿命肯定比电池长。

网友:
没玩过,用过的请介绍一下。

网友(2021-05-07):
电容式的好,我两个超级电容串联,轻松点0.15和0.2的镍片,反而点0.1的镍片不行,老是点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