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 兰科芯128G-MLC-U盘拆机-是正片么?

楼主(2021-03-12):
最终在好奇心驱使下还是拆开了  大佬们帮看下这是不是正片 是拆机片么?

网友A:
这个是美光颗粒,你看下型号,就可以查到具体型号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美光颗粒,你看下型号,就可以查到具体型号参数了。

谢谢那就是大家说的白片 正规存储芯片了吧

网友:
看上去是正片,我感觉是拆机的,不是全新

网友B:
应该是正片,lz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从外观和印字上看还是很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正片,lz多少钱买的啊

80几块钱!!!!!!!

网友C:
U盘就别指望用多好的闪存了,质量ok的拆机片造固态都不够用的,怎会拿来做U盘。

这些杂牌U盘上的闪存,不论是不是正片,体质多数都不行了,只能说最终经过量产筛选后能用,比黑片强

网友D:
全新镁光正片MLC,建议多买几个存着,以后越来越少了

网友(2024-04-28):
引用 网友D:
全新镁光正片MLC,建议多买几个存着,以后越来越少了

让你这么一说我怀疑我都焦虑了

网友(2025-01-25):
引用 网友C:
U盘就别指望用多好的闪存了,质量ok的拆机片造固态都不够用的,怎会拿来做U盘。

这些杂牌U盘上的闪存,不 ...

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