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玩过HTC M7手机的坛友?刷第三方ROM就是连不上WIFI怎么办

楼主(2021-03-12):
首先确定不是硬件问题,也不是第三方ROM的问题,下面我慢慢说

前几天从坛友那收了一个HTC M7手机,是sprint版的,用RUU刷最新原版系统一切正常,说明硬件没有问题。

刷第三方ROM的话第一次能连上WIFI,过大概5分钟左右就会自动断连,然后死活自动连不上,能搜到无线信号,点连接就是连不上!

第三方ROM试过很多,国内做的,国外XDA上的都试过,通用版的和定制版的ROM都试过,从安卓4到安卓10都试过,都是一样的问题,说明也不是ROM的问题

TWRP用过通用版的,用过专用版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现在感觉是firmware的问题,但是看了XDA上的教程也没说刷第三方要刷firmware的问题啊。而且用原版RUU刷的话firmware应该已经更新到最新的了啊,看radio也没刷丢

现在搞的郁闷了,上神坛来碰碰运气了,实在不行就用原版了

网友A:
这机器。。。实在是太老了 帮不了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实在是太老了 帮不了你了

老归老,一般日常用用还是够的,配置其实也不低,我主力机还是红米note4x,一点换机动力都没有……

网友:
这手机我有一个,也刷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