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胶1.9 雨刷1.8 人参茶2 TCL吊扇灯267 灭菌医用外科6分 锂电电蚊拍11 回力鞋47

楼主(2021-03-12):
=== 如链接或口令失效请【点此看本人新帖】 ===
忙起来了,没时间常驻论坛,老友们微信联系:diydaily001

¥1.93 (原价¥3.8-返利¥1.87) 卡夫特AB胶 强力粘接剂
1¥HtZscAj3Ngp¥://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8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0g的券后6.8,更划算。我挺喜欢AB胶的,主要是凝固后足够硬,长期存放也不容易失效,居家必备神器~

¥2.23 (原价¥5.1-返利¥2.87) 汇仁 人参枸杞五宝茶(15包)
1¥cV0ZcAjWz8v¥://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8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4.8,实付¥5.1。汇仁会玩啊,袋泡茶也能整出补肾概念。。。

¥3.45 (原价¥6.8-返利¥3.35) 达豪 蟑螂药 一窝端胶饵
1¥Tp3kcAj3dE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3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这种药通过扰乱蟑螂体内神经传递致死(对人、畜无害[神经结构不同]),蟑螂回窝后死亡,被同类分食,再致同类死亡,达到一窝端的效果。

¥5.12 (原价¥7.9-返利¥2.78) 瓷砖修补剂
1¥VNLWcAj3xnW¥://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7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瓷砖有缺损的可以试试:)

¥3.41 (原价¥5.9-返利¥2.49) 金雨莱 12W LED球泡
1¥uw4JcAj3J1W¥://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4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拍12W的,金雨莱的质量不错~

¥5.93 (原价¥6.9-返利¥0.97) 卡式炉气罐 丁烷瓦斯气瓶
1¥9MqacAj3WS5¥://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9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瓶¥13,折合一瓶才3块多,更划算~

¥267.43(原价¥299-返利¥31.57) TCL 吊扇灯 现代简约风扇灯
1¥XSs8cAjeNn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1.5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说真的,吊扇的使用体验远超落地扇,有条件的话客厅、餐厅装个吊扇,能舒服很多,TCL的质量也大可放心~

¥1.87 (原价¥5.1-返利¥3.23) 澳麟 无骨雨刷(记得留言备注车型)
1¥LzoicEzZQn8¥://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2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大部分车型都有,记得留言备注车型。我已装车【见我1月3日的朋友圈】,暂时还好,但不知耐久性如何。胜在便宜吗,刚需可以买回去试试。不管质量好坏麻烦告诉我一声,我记录在下面方便后来的朋友,感谢!

¥29.97(原价¥38-返利¥8.03) 嘉莱雅【5刷头】电动牙刷(无线充电版¥42)
1¥KMgZcAj3xTx¥://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8.0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券可领2张,情侣装走起。无线充电版只贵7元,值得考虑~
生产厂家“台州福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牙刷的型号、造型、布局乃至模式图标都和福派一模一样,甚至质检合格证都直接是福派的标(私聊我看买家秀照片)。此外福派官方店已经撤下了这一款,主推新的钻石造型款。
所以,嘉莱雅大概率是福派的卫星品牌,拿老一代产品冲下沉市场,类似于华凌之于美的。感兴趣的可以试试,默认送运费险,不满意的话直接退(客服不保证和别的品牌通用刷头,不过这是常规操作,规避风险吗)。
另:鉴于之前某牌牙刷关店了无处售后,还是提醒一声小牌子有这个风险,虽然福派的子品牌不太可能一下就没,但我习惯把话说清楚,大家自己斟酌:)

¥5.12 (原价¥7.9-返利¥2.78) ESOLEE 管道疏通剂
1¥phOHcAjWHjU¥://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7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就是一种溶解性比较强的药剂,可以处理轻微堵塞。如果家里的管道原来有堵塞的“前科”我建议没事倒点疏通剂,防患于未然。然后还有朋友说用疏通剂泡抽油烟机的叶轮很给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19.64(原价¥24.9-返利¥5.26) 雷宝龙 可充电蓝牙键盘
1¥NIxIcAjWD4z¥://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2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适合平板、手机、机顶盒中等程度文字输入,键盘比较小,真的干活效率还是不高。便宜是真便宜,买前先考虑是否用得上,买了落灰也没意义。

¥5.44 (原价¥6.9-返利¥1.46) 40cm枕芯
1¥7ny6cAjeQv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4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质量肯定一般,可以备着给客人用~

¥2.29 (原价¥2.9-返利¥0.61) 德迈 12W LED吸顶灯改造板
1¥ENAycAj3bDe¥://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6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CM直径,灯珠数量也不少,散热不成问题,就看实际功率有多大了(一般都会略微虚标点点),不过这价也没啥好说的,要啥自行车~

¥7.81 (原价¥9.9-返利¥2.09) 户外网红空气沙发 充气沙发
1¥Iu0McAj30MV¥://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真羡慕经常出去露营的大佬。。。

¥0.4  (原价¥1.1-返利¥0.7) iPhone手机钢化膜
1¥YGS1cAj3z9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看了下没有12代的~

¥5.7  (原价¥8.8-返利¥3.1) 软底浮潜鞋 沙滩袜(有儿童码)
1¥G9yDcAjelV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尺码齐全,小盆友的也有,不只是去海边,在家也能穿。特别有的小盆友不喜欢穿鞋,可以试试这个,这种鞋鞋底很软,也跟脚,脚感和一般鞋子不一样。

¥15.7 (原价¥19.9-返利¥4.2) 电动打蛋器(最后1款)
1¥ZBu8cAjeMK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烘焙必备!曾经用手动打蛋器打过两次奶油,那叫一个酸爽。。。

¥2.8  (原价¥3.9-返利¥1.1) USB直充小手电
1¥5uSGcAj3qN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哟呵,越来越低了,社会社会!内置14500锂电池,USB直充,即小巧又方便,广受好评!

¥21.42(原价¥26-返利¥4.58) 珍视明 滴眼液*2瓶
1¥e6PbcDB3VQw¥://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5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经常对电脑的朋友可以来一份~

¥9.65 (原价¥12.8-返利¥3.15) MaincareBio 医用口罩*100只
1¥Ag96cAjegzG¥://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1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好多朋友让推荐口罩,说实话随着最近一波涨,特价的都是些不熟悉的牌子,翻了翻评价质量堪忧不敢乱分享,那还不如买我熟悉的MaincareBio呢,至少人家质量靠得住。
执行YY/T0969-2013国家标准,标准环氧乙烷灭菌,医疗器械号:豫械注准20202140075,国家药监局官网可查验。
它家医用外科口罩100只¥24.8【私聊我跳转】

¥499.97(原价¥559-返利¥59.03) 华凌(美的)WIFI智控电热水器
1¥qiROcAjeOP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9.0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带WIFI远程控制,随时随地手机遥控,再也不用回家苦等烧水了,真香!
华凌是美的子品牌,美的官方售后。华凌机器很多都是美的上一代产品换标,这倒也谈不上什么厚道,商人本性,重新开模+设计零部件+质量验证,成本更高。。。
注意原厂未标配花洒套装,这是厂家的惯常手段(不止美的),总得给上门的师傅留点油水,否则那么几十块上门费,真的不够本。没关系,咱自己买就是,角阀也准备好,能省不少钱,听老司机的不会错,哈哈哈。

¥213.94(原价¥249-返利¥35.06) 苏泊尔 全自动破壁机(带加热)
1¥ZoUQcAjeLs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5.0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30,叠加20跨店满减,实付¥239,1250ml款实付¥259即可到手。大牌破壁机200出头可还行?破壁机本质上就是电机功率翻倍,刀片、杯身加强的搅拌机,再配上自动加热功能。确实比普通家用搅拌机给力,毕竟马力即正义,但卖五六百纯属杀猪,卖200多还差不多。

¥34.28(原价¥39.9-返利¥5.62) [小米有品] 映趣3刀头电动剃须刀
1¥SxOAcAj3Cc8¥://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6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映趣算是被小米有品带出头了,不过人家也确实有质量(相对价格来说)。这款是Type-C充电口,14500锂电池(600mAh),金达电机(也是飞科、超人的电机供应商)。
PS:根据好友Sailor Vence实测,¥39.9的映趣噪音比¥24.9的博锐低。

¥1.42 (原价¥2.8-返利¥1.38) 魔术贴防蚊纱窗
1¥ugKNcAj3Vf3¥://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3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有蚊虫困扰的朋友可以试试~

¥6.35 (原价¥11-返利¥4.65) 迪士尼 汽车遮阳挡 防晒隔热挡
1¥khNacAjWBdk¥://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6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多款可选,迪士尼授权。其实还没普通铝箔遮阳挡(反光)效果好,但比较个性~

¥3.82 (原价¥5.9-返利¥2.08) 健身跳绳
1¥My3VcAjeKF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考试要考,所以全民跳绳,哈哈哈哈。

¥6.07 (原价¥9.9-返利¥3.83) 蓝宙儿童3D手工折纸玩具
1¥rZiwcAjetbG¥://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8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有动物有小车还有公主装饰,放假在家做做手工挺好的,还培养动手能力和专注度,比玩手机强百倍。

¥4.24 (原价¥5.9-返利¥1.66) 抽气式真空拔罐器*6个装
1¥cYZncAjWyD3¥://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6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原价¥3.8-返利¥0.8) 手兵器 活动扳手
1¥th3EcAjebKE¥://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最后一款券后¥3.8~

¥9.8  (原价¥9.8-返利¥0) 【实拍】Photoshop完全自学一本通(474页全彩页)
1¥jUlPcmwVpjZ¥://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我已收货,好书!(私聊我看实拍)】电子工业出版社,474页全彩页,纸张较薄但纸质不错,彩图清晰,颜色舒服,是正品。
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Photoshop的各相功能及基础知识,例如颜色、图层、蒙版、通道,还提供了大量案例一步步教你实战。整本书全是干货,没有无意义的文字堆砌。全书所有227个案例都配有视频教程,近500分钟,包教会!

¥15.62(原价¥19.8-返利¥4.18) 【实拍】电工从入门到精通(383页全彩页)
1¥pIf0cAjeor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1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我已收货,墙裂推荐!(私聊我看实拍)】化学工业出版社,383页全彩页。纸张较薄但纸质不错,彩图清晰,颜色舒服,是正品。
这本书有基础知识、有原理、有实操(接线、电耗、检测、维修),还有具体案例,没有任何敷衍的复制粘贴,满满的全是干货!知识面也很广,下至最基本的电阻电容电感,上至PLC、变频器的调试使用,果然是从入门到精通!喜欢DIY又苦于基础不够的朋友可以买一本,没事学点基本电工常识还是挺好的:)

¥7.73 (原价¥9.8-返利¥2.07) Python编程从入门到精通【两本装】
1¥5rfCcAje4b3¥://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和电工教程/PS教程同一家店。电子工业出版社,全套两本9.8。看看目录就知道这套书比较实在,每本190页,共380页。还带大量视频教程、实例及训练题,实战项目也有5个,非常适合新手入门,到底是老牌出版社~

¥1.23 (原价¥1.9-返利¥0.67) Aicare灭菌级医用口罩*20只
1¥IpV1cAj3OV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6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消耗小额红包利器,医疗器械号:赣械注准20202140123,还是环氧乙烷灭菌的,根据我的经验有环氧乙烷灭菌的相对靠谱。

¥11.75(原价¥14.9-返利¥3.15) 鼎能 锂电电蚊拍(USB充电)
1¥uu2ccAjWAkU¥://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1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锂电电蚊拍历史新低!老的铅酸电池不耐用,电蚊拍还得锂电!注意特价款是14500锂电池,想换自己手头18650电池的朋友拍后几款券后¥18.9的款:)

¥1.44 (原价¥2.5-返利¥1.06) 奔亿达 PVC电工胶布*5卷
1¥EIy8cDBe0M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0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几毛钱一卷,DIY必备神器~

深圳安鑫小店 大量电子器件 半成品
1¥eRMEctc43G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0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居然是车友,帮店主吆喝两声,哈哈哈。
店主各大论坛都混,常用ID:iamusb,估计不少朋友认识:)他家主营各种电子厂的半成品和电子元器件,喜欢DIY的朋友没事可以逛逛,说不定能淘到不少宝贝~旺旺找老板提我名字(diydaily)满50减5元,也算是专属福利了,哈哈哈哈。

¥566.24(原价¥633.1-返利¥66.86) TCL K6V智能指纹锁
1¥oaAQco3mxO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66.8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领券+下单满减+抵用54.9淘金币后可实付¥623.1,价格不错~
①TCL官方上门安装。
②防猫眼开启(从猫眼伸进勾爪开内把手)。
③直插式机械锁芯,比侧置式安全。从视频看还是双排蛇形锁芯,技术开启难度大。
④压铸铝面板+双面IML拉丝工艺,精致有面。
⑤自带电子门铃,且能和APP联动,有人来访更方便。
⑥IC卡请搭配指纹或者密码,勿单独使用。

¥1.36 (原价¥1.9-返利¥0.54) 雍明医用外科口罩20只(有单片独立装)
1¥xJnucAj3YCE¥://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5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1,实付¥1.9二十只。5分钱一只!券可领5张,买5份。宇安控股、利康两个品牌随机发货,看了下都是医用外科级(符合 YY0469-2011标准),都做了环氧乙烷灭菌。还有单片独立包装版本。
这家原来没分享过,质量未知(翻了下评论还行),不过价格给力,我打算买份试试~

¥3.94 (原价¥5-返利¥1.06) 麻将凉席坐垫
1¥h0GucAj3SvC¥://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0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夏天可以在椅子上垫一张,车上不要用,太滑了不安全~

¥13.93(原价¥16.9-返利¥2.97) 2米可遥控RGB变色灯带(USB供电)
1¥HEgycAje4T4¥://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9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拍“USB 2米RGB灯带[收藏送遥控]”款。2米长,RBG变色,还能遥控,8档亮度可调,也带循环呼吸变色功能,牛逼!买新车选装个氛围灯还得几千块,自己装才十多块,感觉要起飞!

¥16.32(原价¥19-返利¥2.68) 骆驼 棉质船袜、中筒袜6双
1¥tIjqcDBW8d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6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靠谱的骆驼棉袜又来了!骆驼家各型号的棉含量都可查(商品页往下翻,有个表),很正规。前6款121款棉含量只有37.8%,建议路过。7~10款R9W7AJ101船袜棉含量51.3%;如果想要中筒袜建议倒数第10款R8W3AN107,棉含量58.6%。

¥6.42 (原价¥9.9-返利¥3.48) 恐龙主体拼装积木(100+颗粒含小人)
1¥kSZDcAj3lr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4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价格不算特别bug,但还行,新出的都会稍微贵点,适合喜欢恐龙的小盆友。

¥17.96(原价¥25-返利¥7.04) 辽宁舰 航空母舰拼装积木
1¥5ILRcAjeQ6M¥://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7.0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颗粒数不多,不过22cm还挺大的(有更大的可选)。口水啥外国航模,拼咱们自己的啊!

¥47.65(原价¥55.46-返利¥7.81) 回力 飞织网面休闲跑
1¥SwVNc9kCPf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7.8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抵扣3.45淘金币后实付¥53.9!回力会玩啊,也会出潮鞋了,回力的质量应该不错~

¥84.2 (原价¥98-返利¥13.8) 易博 重型电锤 电镐
1¥HWHScDB3tt0¥://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3.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拍下¥118,晒图再返20,实付¥98。电锤有专门的气缸结构,提供强大锤击力,比冲击钻强太多。钢筋混凝土墙建议用电锤(冲击钻比较吃力),而且因为电锤的锤击模块是独立的,可以停掉旋转功能上镐头在墙上开槽(冲击钻做不到)。
这次特价的是重型电锤,比轻型电锤强不少,妥妥的历史低价~

¥114.48(原价¥128-返利¥13.52) PTC暖风浴霸
1¥GsRscDBWjJ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3.5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带换气功能,历史新低(原来¥99的不带换气,造型也不同)。PTC暖风浴霸应该是装机比例最高的,但我个人更喜欢黄金管浴霸一点,因人而异吧,看个人喜好。暖风浴霸位置要选好,最好不要直接对人吹,身子湿的时候对着吹还是有点冷的:)

¥20.83(原价¥29-返利¥8.17) 可孚 三色背光 额温枪 红外体温计
1¥rR40cAj3jUG¥://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8.1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券后59,下单再减30,实付¥29。三色背光的,也能测物温(量程0~100℃),这价不香吗?可孚是我们湖南的品牌,必须得支持下,哈哈哈。
额温枪准不准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我再说一下:额温枪本身是不难做准确的,红外测温原理很成熟(不排除个别黑心厂家以次充好,这里不谈)。但额温本身波动比较大,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人的体温,也就是说,额温测准了,但因为当时额温有波动,可能体温并不是那样。相对来说耳温比额温准,腋下温度又比耳温更准。所以家用我的推荐顺序是电子体温计(测腋下)>>耳温枪>>额温枪。额温枪最大的优势是卫生和快速,准确度不是它的强项。当然,用来测物温没毛病~

¥6.42 (原价¥9.9-返利¥3.48) 回弹记忆棉坐垫
1¥kiUJcDB3RRm¥://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4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0*40cm,厚度1.5~2cm。如果觉得椅子太硬或者太冷可以垫上一个~
感谢好友 OxO 的爆料:)

¥4.17 (原价¥5.8-返利¥1.63) Type-C 苹果 安卓 三合一【编织】数据线
1¥lkRgcAjeQE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6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注意是编织线。我家屯了大量的这种三合一线,手机生态复杂还真得靠这种线。

¥29.97(原价¥38-返利¥8.03) 夏新 泡脚桶 足浴盆
1¥66kvcDBWiY7¥://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8.0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其实就是个比较深的塑料桶,带个四五百瓦的恒温加热器。建议自己烧好水再倒进去,这样快不少,几百瓦的功率维持水温容易,从冷水开始烧还是要不少时间。

¥115.38(原价¥129-返利¥13.62) 【拍2件】Vancl/凡客诚品 100%棉牛津纺衬衣
1¥nRHCcDBWNs7¥://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3.6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两件,用券+满减后¥98两件,也就是¥49一件。凡客诚品的质量不用多说,100%棉不到50那是真香~

¥43.83(原价¥49-返利¥5.17) 【拍2件】Vancl/凡客诚品 100%棉T恤
1¥GOQJcDB3W1p¥://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1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两件,用券+满减后¥38两件,即¥19一件。凡客诚品的质量不用多说了,真香~

¥6.41 (原价¥9.9-返利¥3.49) 豪创 肩颈腰腿痛贴膏24片装(72片¥19.8)
1¥1N6VcDB3VV7¥://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4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买1发2(24贴)¥9.9,买3发6(72贴)¥19.8。下单数量选3,用券+立减后实付¥19.8。折合0.275元每片。

¥110.81(原价¥129-返利¥18.19) 九阳 智能电饭煲
1¥V8aqcDbMwG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8.1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春节期间正常发乎,想换新锅的来:)
也有5升的,下单再减10实付¥179

¥7.11 (原价¥9.9-返利¥2.79) 电热蚊香液三液一器套装
1¥CjeJcAjehY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7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三瓶蚊香液,还算便宜~

¥3    (原价¥5.2-返利¥2.2) 磁力自吸防蚊门帘 纱门
1¥R8YrcAj37o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大到90*195,80*220都是5块2,挺便宜~

¥7.81 (原价¥9.9-返利¥2.09) 单人电热毯
1¥EQwucAj3Qu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四款花色随机发货~用电热毯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彻夜通电一直开。

¥6.23 (原价¥7.9-返利¥1.67) 0.5*1.6米 绒毛地毯
1¥QzrWcAjeuRa¥://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6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便是真便宜,用得上的很值~

¥33.51(原价¥39-返利¥5.49) 申宏USB电子显微镜 500X~1600X
1¥iABgcAj32g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4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放大倍率还挺不错的,可以看看视频感受下。不过这玩意玩具的成分大点~

¥7.76 (原价¥10.8-返利¥3.04) 空调清洁剂
1¥uBXUcAj3Yy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0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1,实付¥9.8。空调长时间不开还是清洗下再用~

忙起来了,没时间常驻论坛,老友们微信联系:diydaily001

楼主:
=== 如链接或口令失效请【点此看本人新帖】 ===
忙起来了,没时间常驻论坛,老友们微信联系:diydaily001

¥13.63(原价¥23.6-返利¥9.97) 鑫祥 汽车车衣
1¥YkJucAMUnAG¥://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9.9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还可抵扣1.35淘金币,实付¥19.95历史低价!罩之前尽量洗个车,免得大风吹得灰尘在车漆表面摩擦。

¥2.23 (原价¥5.1-返利¥2.87) 北京同仁堂酸 枣仁百合茯苓 助眠安神茶
1¥Q2ZbcAMf98P¥://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8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北京同仁堂妥妥的中药金字招牌,大可放心~

¥17.35(原价¥26.8-返利¥9.45) 北京同仁堂 六味地黄丸浓缩丸120丸*3盒
1¥RFoDcAM4Bk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9.4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时再抵用0.62淘金币,实付¥26.38!3瓶约15天用量,北京同仁堂是中药龙头,放心买~

¥10.62(原价¥12.9-返利¥2.28) KDV俄罗斯进口 紫皮糖500g
1¥4LDLcGrtnsK¥://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2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2,实付¥12.9。紫皮糖火了以后仿冒者众多。但KDV才是那个正宗的,何况我也只买过KDV的紫皮糖,味道真不错(很甜很香,有点腻,但吃得停不下来。。。)。所以截止目前我只分享KDV的紫皮糖,如果大家有发现其他不错的紫皮糖,也请分享给我,多谢:)

¥2.99 (原价¥5.9-返利¥2.91) USB直充小手电
1¥ACoEcAMUtd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9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内置锂电池,USB直充,即小巧又方便,广受好评!

¥3.63 (原价¥5.6-返利¥1.97) 闪魔 iPhone12钢化膜*2片
1¥o2FccAMfhLD¥://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9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券满15可用,拍电镀版,2张5.8。闪魔的钢化膜质量还是不错滴。

¥34.28(原价¥39.9-返利¥5.62) 便携式 更衣洗澡帐篷
1¥g4nLcAMUU4K¥://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6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我在自驾游(一两个月那种)的vlog里见过这东西,个别拍婚纱的团队也会用来快速更衣。但就个人而言,用的机会不大,除非和小盆友当玩具用。买前想清楚,买回去不用也浪费:)

¥7.81 (原价¥9.9-返利¥2.09) Aspen 双肩包
1¥or5DcAMfTN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看尺码能放下笔记本,不过特价版不带电脑隔层,当然了,9块9还包邮,确实不能要求太多。

¥22.88(原价¥29-返利¥6.12) 长坤 红外测温仪 额温枪【可测物温】
1¥2eydcAMfzM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6.1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券后39,下单再减10,实付¥29。还可测物温,我家泡奶都是用红外温枪,放奶粉前水温40~43摄氏度挺合适。

¥11.75(原价¥14.9-返利¥3.15) 飞雕 插线板 插排
1¥oIjWcAMfYa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1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mm2新国标线缆+安全门+一体铜条,总体还行。第一款不带线,不要买。性价比比较高的是券后¥13.3的六插位1.8米款,3米的也就16.9,还不错~

¥3.45 (原价¥6.8-返利¥3.35) 机械计数 中考跳绳
1¥xRCkcAMUVx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3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考试要考,所以全民跳绳,哈哈哈哈。

¥7.11 (原价¥9.9-返利¥2.79) 食品级柠檬酸除垢剂*30袋
1¥113EcAMfMI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7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主要用来清理烧水壶、开水瓶里的水垢,30包9块9还是很给力的。
顺道说一声,RO膜也就是反渗透净水机才能除水垢,超滤净水机是没法根除水垢的。

¥1.83 (原价¥3.6-返利¥1.77) 地漏防臭硅胶芯 防臭器
1¥2gU8cAMUMl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7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作用一看就懂。下单再减1,实付3.6,还带变径环和固定帽。

¥37.95(原价¥44.9-返利¥6.95) 闪迪 64G USB3.0高速优盘
1¥p5D2cAMUWa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6.9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闪迪的走量系列,中规中矩,性能不会特别炸,但USB3.0还是够用的。大牌的质量总归是放心点:)

¥14.2 (原价¥18-返利¥3.8) 60*40cm简易折叠桌
1¥RkKicAMUlTx¥://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高度50cm,比平时的办公桌矮了20cm,室外摆东西展示挺好,日常家用有点不够。

¥10.7 (原价¥14.9-返利¥4.2) 仁和 维生素C咀嚼片*100片
1¥m8gecAMfMs1¥://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和昨天的维生素B刚好凑一对,维C也是人体必需的,蔬菜水果吃得不多的朋友还是补补好~

¥2.94 (原价¥5.8-返利¥2.86) 探露 LED头灯
1¥dMBecAMfmL4¥://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8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头灯可以解放双手,一个人折腾的时候还挺有用,用得上的来~

¥15.62(原价¥19.8-返利¥4.18) 【实拍】电工从入门到精通(383页全彩页)
1¥pIf0cAjeor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1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我已收货,墙裂推荐!(私聊我看实拍)】化学工业出版社,383页全彩页。纸张较薄但纸质不错,彩图清晰,颜色舒服,是正品。
这本书有基础知识、有原理、有实操(接线、电耗、检测、维修),还有具体案例,没有任何敷衍的复制粘贴,满满的全是干货!知识面也很广,下至最基本的电阻电容电感,上至PLC、变频器的调试使用,果然是从入门到精通!喜欢DIY又苦于基础不够的朋友可以买一本,没事学点基本电工常识还是挺好的:)

¥1.93 (原价¥3.8-返利¥1.87) 卡夫特AB胶 强力粘接剂
1¥HtZscAj3Ngp¥://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8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0g的券后6.8,更划算。我挺喜欢AB胶的,主要是凝固后足够硬,长期存放也不容易失效,居家必备神器~

¥2.23 (原价¥5.1-返利¥2.87) 汇仁 人参枸杞五宝茶(15包)
1¥cV0ZcAjWz8v¥://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8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4.8,实付¥5.1。汇仁会玩啊,袋泡茶也能整出补肾概念。。。

¥3.45 (原价¥6.8-返利¥3.35) 达豪 蟑螂药 一窝端胶饵
1¥Tp3kcAj3dE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3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这种药通过扰乱蟑螂体内神经传递致死(对人、畜无害[神经结构不同]),蟑螂回窝后死亡,被同类分食,再致同类死亡,达到一窝端的效果。

¥3.82 (原价¥5.9-返利¥2.08) 瓷砖修补剂
1¥VNLWcAj3xnW¥://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瓷砖有缺损的可以试试:)

¥5.93 (原价¥6.9-返利¥0.97) 卡式炉气罐 丁烷瓦斯气瓶
1¥9MqacAj3WS5¥://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9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瓶¥13,折合一瓶才3块多,更划算~

¥267.43(原价¥299-返利¥31.57) TCL 吊扇灯 现代简约风扇灯
1¥XSs8cAjeNn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1.5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说真的,吊扇的使用体验远超落地扇,有条件的话客厅、餐厅装个吊扇,能舒服很多,TCL的质量也大可放心~

¥5.12 (原价¥7.9-返利¥2.78) ESOLEE 管道疏通剂
1¥phOHcAjWHjU¥://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7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就是一种溶解性比较强的药剂,可以处理轻微堵塞。如果家里的管道原来有堵塞的“前科”我建议没事倒点疏通剂,防患于未然。然后还有朋友说用疏通剂泡抽油烟机的叶轮很给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19.33(原价¥24.5-返利¥5.17) 雷宝龙 可充电蓝牙键盘
1¥NIxIcAjWD4z¥://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1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适合平板、手机、机顶盒中等程度文字输入,键盘比较小,真的干活效率还是不高。便宜是真便宜,买前先考虑是否用得上,买了落灰也没意义。

¥5.44 (原价¥6.9-返利¥1.46) 40cm枕芯
1¥7ny6cAjeQv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4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质量肯定一般,可以备着给客人用~

¥2.29 (原价¥2.9-返利¥0.61) 德迈 12W LED吸顶灯改造板
1¥ENAycAj3bDe¥://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6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CM直径,灯珠数量也不少,散热不成问题,就看实际功率有多大了(一般都会略微虚标点点),不过这价也没啥好说的,要啥自行车~

¥7.81 (原价¥9.9-返利¥2.09) 户外网红空气沙发 充气沙发
1¥Iu0McAj30MV¥://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真羡慕经常出去露营的大佬。。。

¥1.23 (原价¥1.9-返利¥0.67) Aicare灭菌级医用口罩*20只
1¥IpV1cAj3OVt¥://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6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消耗小额红包利器,医疗器械号:赣械注准20202140123,还是环氧乙烷灭菌的,根据我的经验有环氧乙烷灭菌的相对靠谱。

¥11.75(原价¥14.9-返利¥3.15) 鼎能 锂电电蚊拍(USB充电)
1¥uu2ccAjWAkU¥://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1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锂电电蚊拍历史新低!老的铅酸电池不耐用,电蚊拍还得锂电!注意特价款是14500锂电池,想换自己手头18650电池的朋友拍后几款券后¥18.9的款:)

深圳安鑫小店 大量电子器件 半成品
1¥eRMEctc43G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1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居然是车友,帮店主吆喝两声,哈哈哈。
店主各大论坛都混,常用ID:iamusb,估计不少朋友认识:)他家主营各种电子厂的半成品和电子元器件,喜欢DIY的朋友没事可以逛逛,说不定能淘到不少宝贝~旺旺找老板提我名字(diydaily)满50减5元,也算是专属福利了,哈哈哈哈。

¥16.32(原价¥19-返利¥2.68) 骆驼 棉质船袜、中筒袜6双
1¥tIjqcDBW8d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6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靠谱的骆驼棉袜又来了!骆驼家各型号的棉含量都可查(商品页往下翻,有个表),很正规。前6款121款棉含量只有37.8%,建议路过。7~10款R9W7AJ101船袜棉含量51.3%;如果想要中筒袜建议倒数第10款R8W3AN107,棉含量58.6%。

¥47.65(原价¥55.46-返利¥7.81) 回力 飞织网面休闲跑
1¥SwVNc9kCPf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7.8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抵扣3.45淘金币后实付¥53.9!回力会玩啊,也会出潮鞋了,回力的质量应该不错~

¥5.7  (原价¥8.8-返利¥3.1) 软底浮潜鞋 沙滩袜(有儿童码)
1¥G9yDcAjelV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尺码齐全,小盆友的也有,不只是去海边,在家也能穿。特别有的小盆友不喜欢穿鞋,可以试试这个,这种鞋鞋底很软,也跟脚,脚感和一般鞋子不一样。

¥15.7 (原价¥19.9-返利¥4.2) 电动打蛋器(最后1款)
1¥ZBu8cAjeMK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烘焙必备!曾经用手动打蛋器打过两次奶油,那叫一个酸爽。。。

¥21.42(原价¥26-返利¥4.58) 珍视明 滴眼液*2瓶
1¥e6PbcDB3VQw¥://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5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经常对电脑的朋友可以来一份~

¥9.65 (原价¥12.8-返利¥3.15) MaincareBio 医用口罩*100只
1¥Ag96cAjegzG¥://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1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好多朋友让推荐口罩,说实话随着最近一波涨,特价的都是些不熟悉的牌子,翻了翻评价质量堪忧不敢乱分享,那还不如买我熟悉的MaincareBio呢,至少人家质量靠得住。
执行YY/T0969-2013国家标准,标准环氧乙烷灭菌,医疗器械号:豫械注准20202140075,国家药监局官网可查验。
它家医用外科口罩100只¥24.8【私聊我跳转】

¥115.38(原价¥129-返利¥13.62) 【拍2件】Vancl/凡客诚品 100%棉牛津纺衬衣
1¥nRHCcDBWNs7¥://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3.6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两件,用券+满减后¥98两件,也就是¥49一件。凡客诚品的质量不用多说,100%棉不到50那是真香~

¥43.83(原价¥49-返利¥5.17) 【拍2件】Vancl/凡客诚品 100%棉T恤
1¥GOQJcDB3W1p¥://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1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两件,用券+满减后¥38两件,即¥19一件。凡客诚品的质量不用多说了,真香~

¥499.97(原价¥559-返利¥59.03) 华凌(美的)WIFI智控电热水器
1¥qiROcAjeOP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9.0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带WIFI远程控制,随时随地手机遥控,再也不用回家苦等烧水了,真香!
华凌是美的子品牌,美的官方售后。华凌机器很多都是美的上一代产品换标,这倒也谈不上什么厚道,商人本性,重新开模+设计零部件+质量验证,成本更高。。。
注意原厂未标配花洒套装,这是厂家的惯常手段(不止美的),总得给上门的师傅留点油水,否则那么几十块上门费,真的不够本。没关系,咱自己买就是,角阀也准备好,能省不少钱,听老司机的不会错,哈哈哈。

¥213.94(原价¥249-返利¥35.06) 苏泊尔 全自动破壁机(带加热)
1¥ZoUQcAjeLs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5.0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30,叠加20跨店满减,实付¥239,1250ml款实付¥259即可到手。大牌破壁机200出头可还行?破壁机本质上就是电机功率翻倍,刀片、杯身加强的搅拌机,再配上自动加热功能。确实比普通家用搅拌机给力,毕竟马力即正义,但卖五六百纯属杀猪,卖200多还差不多。

¥1.42 (原价¥2.8-返利¥1.38) 魔术贴防蚊纱窗
1¥ugKNcAj3Vf3¥://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3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有蚊虫困扰的朋友可以试试~

¥3.82 (原价¥5.9-返利¥2.08) 健身跳绳
1¥My3VcAjeKF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考试要考,所以全民跳绳,哈哈哈哈。

¥6.07 (原价¥9.9-返利¥3.83) 蓝宙儿童3D手工折纸玩具
1¥rZiwcAjetbG¥://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8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有动物有小车还有公主装饰,放假在家做做手工挺好的,还培养动手能力和专注度,比玩手机强百倍。

¥3    (原价¥3.8-返利¥0.8) 手兵器 活动扳手
1¥th3EcAjebKE¥://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最后一款券后¥3.8~

¥9.8  (原价¥9.8-返利¥0) 【实拍】Photoshop完全自学一本通(474页全彩页)
1¥jUlPcmwVpjZ¥://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我已收货,好书!(私聊我看实拍)】电子工业出版社,474页全彩页,纸张较薄但纸质不错,彩图清晰,颜色舒服,是正品。
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Photoshop的各相功能及基础知识,例如颜色、图层、蒙版、通道,还提供了大量案例一步步教你实战。整本书全是干货,没有无意义的文字堆砌。全书所有227个案例都配有视频教程,近500分钟,包教会!

¥1.44 (原价¥2.5-返利¥1.06) 奔亿达 PVC电工胶布*5卷
1¥EIy8cDBe0M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0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几毛钱一卷,DIY必备神器~

¥1.36 (原价¥1.9-返利¥0.54) 雍明医用外科口罩20只(有单片独立装)
1¥xJnucAj3YCE¥://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0.5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1,实付¥1.9二十只。5分钱一只!券可领5张,买5份。宇安控股、利康两个品牌随机发货,看了下都是医用外科级(符合 YY0469-2011标准),都做了环氧乙烷灭菌。还有单片独立包装版本。
这家原来没分享过,质量未知(翻了下评论还行),不过价格给力,我打算买份试试~

¥3.94 (原价¥5-返利¥1.06) 麻将凉席坐垫
1¥h0GucAj3SvC¥://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0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夏天可以在椅子上垫一张,车上不要用,太滑了不安全~

¥13.93(原价¥16.9-返利¥2.97) 2米可遥控RGB变色灯带(USB供电)
1¥HEgycAje4T4¥://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9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拍“USB 2米RGB灯带[收藏送遥控]”款。2米长,RBG变色,还能遥控,8档亮度可调,也带循环呼吸变色功能,牛逼!买新车选装个氛围灯还得几千块,自己装才十多块,感觉要起飞!

¥6.42 (原价¥9.9-返利¥3.48) 恐龙主体拼装积木(100+颗粒含小人)
1¥kSZDcAj3lr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4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价格不算特别bug,但还行,新出的都会稍微贵点,适合喜欢恐龙的小盆友。

¥17.96(原价¥25-返利¥7.04) 辽宁舰 航空母舰拼装积木
1¥5ILRcAjeQ6M¥://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7.0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颗粒数不多,不过22cm还挺大的(有更大的可选)。口水啥外国航模,拼咱们自己的啊!

¥84.2 (原价¥98-返利¥13.8) 易博 重型电锤 电镐
1¥HWHScDB3tt0¥://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3.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拍下¥118,晒图再返20,实付¥98。电锤有专门的气缸结构,提供强大锤击力,比冲击钻强太多。钢筋混凝土墙建议用电锤(冲击钻比较吃力),而且因为电锤的锤击模块是独立的,可以停掉旋转功能上镐头在墙上开槽(冲击钻做不到)。
这次特价的是重型电锤,比轻型电锤强不少,妥妥的历史低价~

¥114.48(原价¥128-返利¥13.52) PTC暖风浴霸
1¥GsRscDBWjJ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3.5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带换气功能,历史新低(原来¥99的不带换气,造型也不同)。PTC暖风浴霸应该是装机比例最高的,但我个人更喜欢黄金管浴霸一点,因人而异吧,看个人喜好。暖风浴霸位置要选好,最好不要直接对人吹,身子湿的时候对着吹还是有点冷的:)

¥20.83(原价¥29-返利¥8.17) 可孚 三色背光 额温枪 红外体温计
1¥rR40cAj3jUG¥://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8.1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券后59,下单再减30,实付¥29。三色背光的,也能测物温(量程0~100℃),这价不香吗?可孚是我们湖南的品牌,必须得支持下,哈哈哈。
额温枪准不准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我再说一下:额温枪本身是不难做准确的,红外测温原理很成熟(不排除个别黑心厂家以次充好,这里不谈)。但额温本身波动比较大,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人的体温,也就是说,额温测准了,但因为当时额温有波动,可能体温并不是那样。相对来说耳温比额温准,腋下温度又比耳温更准。所以家用我的推荐顺序是电子体温计(测腋下)>>耳温枪>>额温枪。额温枪最大的优势是卫生和快速,准确度不是它的强项。当然,用来测物温没毛病~

¥6.42 (原价¥9.9-返利¥3.48) 回弹记忆棉坐垫
1¥kiUJcDB3RRm¥://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4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0*40cm,厚度1.5~2cm。如果觉得椅子太硬或者太冷可以垫上一个~
感谢好友 OxO 的爆料:)

¥4.17 (原价¥5.8-返利¥1.63) Type-C 苹果 安卓 三合一【编织】数据线
1¥lkRgcAjeQE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6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注意是编织线。我家屯了大量的这种三合一线,手机生态复杂还真得靠这种线。

¥29.97(原价¥38-返利¥8.03) 夏新 泡脚桶 足浴盆
1¥66kvcDBWiY7¥://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8.0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其实就是个比较深的塑料桶,带个四五百瓦的恒温加热器。建议自己烧好水再倒进去,这样快不少,几百瓦的功率维持水温容易,从冷水开始烧还是要不少时间。

¥6.41 (原价¥9.9-返利¥3.49) 豪创 肩颈腰腿痛贴膏24片装(72片¥19.8)
1¥1N6VcDB3VV7¥://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4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买1发2(24贴)¥9.9,买3发6(72贴)¥19.8。下单数量选3,用券+立减后实付¥19.8。折合0.275元每片。

忙起来了,没时间常驻论坛,老友们微信联系:diydaily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