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苹果85W电源A1424维修

楼主(2021-03-12):
坏了一个三极管21C51用什么代替呢?

网友:
确定一下3极管是pnp还是npn型,找类似的换上试试吧。
苹果的机器资料少,修起来难度大,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2022-03-31):
看看周围是这个原理不是在找替换的

网友(2025-02-06):
苹果A1424电源图纸

网友:
苹果的东西对维修很不友好,代用件难以达到原机要求,我的笔记本磁吸头坏了,买了好几种头子换上去不久就挂,后来买了几个剪线原装头预备替换,虽然很破但是一个头用很久都没坏,备用的那几个还在吃灰~所以建议楼主找个旧原装的拆件来用,不然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