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一个稀有的TP-LINK wdr7500 v8版本,哪位老哥知道是什么配置

楼主(2021-03-12):
和v3v5这些比怎么样?

网友:
拆机,或者参考dw33d

网友A:
拆机,或者QCA9558 2M 16M-64M: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或者QCA9558 2M 16M-64M

不至于吧,缩到usb都没有的v6版还有8+64呢

网友:
拆开看一下
确认一下是不是
MTK7621AT  16+12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缩到usb都没有的v6版还有8+64呢

我是根据这个V8的固件猜的,好像才1.6M吧

网友:
V2V3V6版本都有,现在用的是V6版本做AP信号杠杠的,5G覆盖农村老房子两层一百平米左右,自己感觉很不错,就是不知道V8拆出来是怎样的

网友B:
只有我注意点在红指甲上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我注意点在红指甲上面吗

我猜LZ有男票了

网友:
楼主亮出中指

网友:
发帖的这些时间都够拍无衣照+穿上衣服 了

网友(2021-10-22):
  妹纸  要勤洗被褥 ……

网友C:
我发了拆机帖子了,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或者QCA9558 2M 16M-64M

你看了我的拆机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2023-05-28):
拆机,一看便知

网友(2023-07-16):
美女,你真性感

网友:
拆出来看看啊!

网友(2024-01-04):
引用 网友C:
我发了拆机帖子了,可以去看一下

wdr7500 v8的固件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外壳成色不佳,拆开吧也不会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