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 PS3111-S11主控的SSD修复SATAFIRM S11

楼主(2021-03-12):
  在下有块金士顿的SA400 240G的固态硬盘,它自己想不开变成SATAFIRM   S11,在咱们论坛找了点资料,尝试修复一下,遇到如下问题,请各位大神伸出援手,拜谢!
SSD标签信息如下:

用 phison_flash_id84 检测结果如下:
v0.84a
Drive: 5(USB)
OS: 10.0 build 19042
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K71W0
Size : 228936 MB
P/N  : 7829443
S11fw: SBFK71E0, 2017Feb23
S11rv: K71E0-86
Original Model: KINGSTON SA400S37240G
Bank00: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Bank01: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Bank02: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Bank0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Bank04: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Bank05: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Bank0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Bank07: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Bank08: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Bank09: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Bank1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Bank1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Bank12: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Bank1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Bank14: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Bank15: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Controller    : PS3111
Flash CE      : 6
Flash Channel : 2
Dram Size,MB  : 32
Flash CE Mask : [++--+--- ++--+---]
Flash Mode/Clk: 5/7 (Set 5/7)
Block per Die : 2192
Block per CE  : 2192
Page per Block: 1536
SLC Cache     : Default
PE Cycle Limit: 1000
MaxBBPerPlane : 79

IOCtl: ReadParamPage failed 0x45d!
ParPage   : 00
Plane : 4

Defects        All(per plane)        Early                Later
IOCtl: APKey2 failed 0x45d!
IOCtl: APKey2 failed 0x45d!
IOCtl: APKey2 failed 0x45d!
IOCtl: APKey2 failed 0x45d!
IOCtl: APKey2 failed 0x45d!
IOCtl: APKey2 failed 0x37!
Total :          0                  0                  0

Early defect list

Later defect list
IOCtl: APKey2 failed 0x2!
IOCtl: APKey2 failed 0x2!
IOCtl: APKey2 failed 0x2!
IOCtl: APKey2 failed 0x2!
IOCtl: APKey2 failed 0x2!
IOCtl: APKey2 failed 0x2!
IOCtl: APKey2 failed 0x2!
IOCtl: ReadInfoBlock28 failed 0x2!

PS3111 smart configuration:
Attr Tresh Flags ValId WrstId  RawId   Description

问1,不知道用哪个固件,请教了!我用了图中黄色标注的固件都不行。

问2,在s11-flasher2.13 里用以上两个固件分别 释放出的fw.exe 的,再运行就出现 无法识别 硬件的信息,请教 如下: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啊?

附:下载的固件里有个文件说:

mdl_restricted,A400
fw_restricted,SBFK71E0:SBFK71B1
allow_primary

请问是什么意思 ?

另外,需要文件的可以向我索要,谢谢!

网友A:
啥年代还了,还用flasher。论坛里都公开MPtool了,找找吧

网友:
按照这个表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年代还了,还用flasher。论坛里都公开MPtool了,找找吧

哦,好,感谢关注。

网友:
手头有两块这样的,在找软件

网友(2021-04-23):
楼主 有群联3111的解锁工具吗?求一个。

网友(2021-08-25):
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

网友:
你 应该用后2个 ,因为固件日期是2017年2月,你应该找 之后的固件。但是 你刷的是2016年的,这个是关键

网友(2021-11-25):
解决了吗?
我的SBFMB101
搞不定 头疼

网友:
请问你的硬盘修好了吗

网友:
你的硬盘修好了吗,怎么做的回复一下,我的硬盘也是这个问题,同款的硬盘

网友:
楼主您好,可否把固件发我一份,非常感谢!!
83949082@qq.com

网友(2022-02-07):
楼主您好,可否把固件发我一份,非常感谢!!
123113803@qq.com

网友:
我的和你是一样的,你现在搞定了吗,固件能发我一份吗,1228011388@qq.com

网友:
我们是一样的,搞定了吗,教程和固件发我一份可以吗
1228011388@qq.com

网友:
lz您好,麻烦发送工具850275391@qq.com

网友(2022-03-27):
我想要SBFK71W1的固件,麻烦楼主发我一份,或者告诉我去哪下载谢谢!554912026@qq.com

网友(2022-05-01):
楼主您好,可否把固件发我一份,非常感谢!!
Fw   : SBFK71W0
Size : 114473 MB
ReadFID - 2969 ms.
P/N  : 7865979       534873249@qq.com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不需要开卡,可以先尝试群联的解锁工具,然后用群联的修复工具修复。关机启动后一般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那就需要重新刷固件,启动后不要做其他操作生成FW刷写。还不行估计刷错固件。

网友(2022-07-07):
楼主弄好了吗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