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蓝牙音箱 ihome iavs16

楼主(2021-03-12):
音响效果是真的好就是没有开放程序接口,只能当样品

蓝牙音箱 ihome iavs16 补充资料及固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377

网友A:
换个好一点的手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一点的手机吧

iqoo3 还可以我拍照技术差

网友B:
我看有的说是蓝牙能连接上呀?这个怎么就不行呢?

网友:
我也入手了一个,这个只能加装蓝牙板用手机控制,期待改装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有的说是蓝牙能连接上呀?这个怎么就不行呢?

固件mei开放

网友C:
我接盘了,希望大神可以破解出音频输入,不然只能当样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mei开放

期待大神改装

网友:
期待大神改装

网友:
哪有呀,来个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接盘了,希望大神可以破解出音频输入,不然只能当样品了

输入问题我已搞好  还是有固件好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问题我已搞好  还是有固件好玩点

求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问题我已搞好  还是有固件好玩点

可以上个看看嘛,aux输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上个看看嘛,aux输入吗

是的  现在只能AUX  直接接功放输入脚的   有固件了才好玩   现在功能单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  现在只能AUX  直接接功放输入脚的   有固件了才好玩   现在功能单一

有AUX输入就可以加个蓝牙模块,就能实现蓝牙控制

网友:
顶上去,希望有大神分享改装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AUX输入就可以加个蓝牙模块,就能实现蓝牙控制

那还不如直接换里面的主板

网友:
缺wifi模块

网友:
其实就是介绍这款音箱的样品机,阉割了功能,半成品

网友:
我也刚掏了一个工程版,楼主拍点细节图么??我觉得这个机子有点搞头,毕竟带着蓝牙芯片呢